[电脑] 拆修惠冠Q24显示器

楼主(2022-07-15):
杂牌花屏了,不停的闪啊跳啊,不固定,应该不是屏幕问题

BCOCBA这个芯片烫,5V不稳,但是也不差多少,4.8-4.95跳

主芯片也烫,买了一颗在路上,回来换了看看

惠冠Q24 信号板 FM25Q04A编程器备份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敢换这么小的BGA芯片,高手。

网友A:
查查BCOCBA这个芯片后面有沒有元件有问题!

网友B:
楼主高手找出故障点换元件配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BCOCBA这个芯片后面有沒有元件有问题!

后面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找出故障点换元件配服啊

只能代换,现在没找出问题呢,换着玩玩

网友:
我刚600买了个这样的4k杂牌组装屏,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期待最终修好

网友:
插个眼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有个24寸的飞利浦显示器,故障和这个相似,代换过逻辑板,故障依旧。最后用户不要了,现在还在那儿放着呢

网友:
支架是金属的吗

网友:
换这么小的BGA芯片,高手

网友:
以前一个HKC的显示器,太热了芯片,会黑屏,加装一个风扇完美解决。

网友:
换新的,红米的好像不贵

网友:
后面结果怎么样

网友:
跟我的hpc245差不多问题,看着芯片太小没办法弄,就放弃了

网友:
换芯片如果熟门熟路的,就不打紧;如果是生手,就有些麻烦。

网友:
静待楼主修复

楼主:
换了KV6626还是原来一样的问题,现在订了另外一个管GAMMA的芯片回来看看,I7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