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闲来无事,把K2P的128M升级到512M

楼主(2022-07-15):
闪存也从16m升级到32m了
内存也升级了 期间并不顺利,共焊接了3块内存,前两块,都焊接失败,第一块锡珠没了,第二块,焊接上直接不能启动,亮红灯,都拆下来,需要重新植锡(由于第一次用热风枪)
第三块成功了,不过必须选斐讯闪存方案,否则就一直出现 网络没有连接,不断重启

选斐讯闪存方案,升级openwrt后,偶尔电脑网卡还会有出现没有网络,
是我把哪给弄坏了么?
同时还换了电容,

补充内容 (2022-7-20 13:45):
已经解决...是买网钳送的网头不好..重做网头好了..

网友A:
我那K2P内存都买好了,后来没敢换,怕报废了。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这机器还真保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K2P内存都买好了,后来没敢换,怕报废了。

改好了2台.第三台失败了..焊接闪存的时候把周边的电容电阻搞掉了3个....

网友(2024-08-30):
为什么换大内存呢,我的主路由E8820S刷padavan,关闭无线放弱电箱,空闲内存一直都是200M以上。
是有什么神秘功能待发现,需要大内存?

网友:
现在wifi6的设备也不贵.组网也方便

网友:
现在用的都是3台wifi6的设备,K2P是备用的

网友:
wifi6的设备也不贵,wifi5该淘汰了

网友:
我还在用k2p 感觉用的也挺好

网友:
折腾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k2p还挺耐用,一开始用到现在!想升级下了

网友:
我还用着2.4G的路由器呢,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出问题,也没有想着换,稳定就好。

网友:
K2P有必要升级到512M吗

网友:
我的刚到手,准备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