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现在市面上大量的电动车充电器都是XED326T+3842

楼主(2022-07-15):
我买了两个电动车充电器,都是XED326T+3842的,结构很简洁,是因为XED326T承担了比较电流,电压和控制输出灯的工作,目前XED326T市面上没有单独的芯片可买,估计是国产芯片吧。我对此类充电器进行三阶段测试,还算是符合指标的,就是一旦xed326t损坏,就只能搁置了

网友:
手头上的吕航充电器,4812/4820用的是326T芯片,6020用的是329T芯片,楼主说得没错,一旦326芯片损坏,充电器插上车就不会转红灯,无法充电

网友A:
一般是高压部分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高压部分容易损坏

是的,充电器高压部分易因热烧坏。

网友B:
不应该是3842+358的傻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3842+358的傻冲吗??????????

这个外围电路更简单,省却了比较电阻,次级就一个芯片,一个取样电阻,一个风扇,两个二极管,一个双灯。真简洁

网友(2023-02-28):
引用 楼主:
这个外围电路更简单,省却了比较电阻,次级就一个芯片,一个取样电阻,一个风扇,两个二极管,一个双灯。 ...

❌ED326T非常好,不损坏

网友:
请上照片一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