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在楼梯上登高用什么样的梯子?

楼主(2022-07-15):
如题,门口配电箱在楼梯上,差个大概20cm够不着,用什么梯子好点?家里的人字梯和五步梯都用不了

网友A:
用个凳子就够了

网友:
垫砖头,放凳子。

网友B:
叠罗汉,找个人骑肩膀上

网友:
这个设计,不知道在想啥
一只脚高,一只脚低的东西,自己做个台阶吧,倒过来放

网友:
同意一楼和二楼的意见

网友:
淘宝看看 小巨人 梯子 这种是抽拉的 一边抽拉一边不动 正好放楼梯上

网友:
伸缩梯子,腿可以伸缩的那种人字梯!

网友:
踩高跷啊,哈哈

网友C:
有那种几折的人字梯,关节可以锁定调节高度的。
不过差20 CM下面垫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几折的人字梯,关节可以锁定调节高度的。
不过差20 CM下面垫下就行了。 ...

谢谢,楼梯比较窄,家里的凳子不大好放

网友D:
换成拉线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凳子就够了

楼梯窄,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罗汉,找个人骑肩膀上

我180斤,一般人扛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拉线开关。

拉线空开和漏保?

网友:
找一个涂料的铁桶就可以

网友:
想起过去的电脑机箱来着,站个人没问题,现在的你做梦去吧

网友:
应该在装修时让装修师傅用废料做一个。

网友:
评论区还是很符合我观点的,一个凳子就够了。

网友:
身高增高20厘米,怎么样?165直接变成185大高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