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刚买的usb蓝牙5.0接收器

楼主(2022-07-15):
8.8块买的白色这个本来准备给键盘用的,结果插电脑上连接需要密码就觉得有问题,一查版本是蓝牙2.0。于是找店家理论店家开始说驱动问题当小白忽悠,在我提供的证据下最后还是全额退了款。这个2.0的还不如我用了10多年的老蓝牙做工好,准备砸了这个白色的拍张图片给店家看。

网友:
一元包邮的蒙一个是一个

网友:
这种造型的,信号都不太好

网友:
奸商、贱货,这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记得10几年前买的几个扩容的U盘,也被奸商耍了,那时候没那么好退,有个网友还加了我QQ,两人一起发了一通牢骚,若干年后那个网友既然把我当卖他扩容U盘的骗子,怎么解释都没用,我很无语

网友:
这个社会,能蒙一个是一个。

  除非你是十项全能,什么都精通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还是csr的芯片的稳定

网友:
6.18时,6.8元包邮购了一个5.0的

网友A:
其实店家应该没骗你,现在买不到2.0的芯片的,驱动是会有误判的,,因为我就有,你传输下音频就知道了,2.0不支持立体声的

网友:
奸商遇到行家了。

网友:
有csr那个的同款

网友B:
为啥说是2.0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店家应该没骗你,现在买不到2.0的芯片的,驱动是会有误判的,,因为我就有,你传输下音频就知道了,2.0 ...

固件版本是lmp3.1958这就是第一代蓝牙2.0,这个落后蓝牙连接必须输密码耳机没有屏幕键盘就连不上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说是2.0的呢?

估计芯片是假的,蓝牙的固件版本是lmp3.1958这就是第一代蓝牙2.0,这个落后蓝牙连接必须输密码耳机没有屏幕键盘就连不上电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芯片是假的,蓝牙的固件版本是lmp3.1958这就是第一代蓝牙2.0,这个落后蓝牙连接必须输密码耳机没有屏 ...

国产品牌百瑞互联,谁还去假冒?

网友C:
2020年出的不可能是2.0的吧?换个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0年出的不可能是2.0的吧?换个系统试试

是识别错误,我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品牌百瑞互联,谁还去假冒?

是识别错误,我的锅

网友:
其实这工具还分发射或接收,有一种是发射接收。

网友:
这样也行?真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