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一个不太知名英集芯方案充电宝,求破解!

楼主(2022-07-15):
求破解,想拆掉单片机让它正常工作,求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
一般就是查en脚或者输入输出上看看哪里被截断了。

网友A:
跑一下线路,看看电感输出与红色输出线之间哪里被MOS管之类隔开了。红线没有就找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线路,看看电感输出与红色输出线之间哪里被MOS管之类隔开了。红线没有就找黑线。 ...

感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