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2.1T线刷卡1%TTL无限循环

楼主(2022-07-15):
一个B860AV2.1T    S905L3B的,通电亮绿灯,显示无输出,线刷短接C128卡在1%下不去,然后我连了TTL查看,发现上电一直在DDR这段无限循环重启,请问一下大神这种情况是DDR坏了吗?彻底变砖了吗?

网友A:
刷机不动绝大多数1%是固件不行,刷机固件与硬件版本不对应。
能刷机还是1% 就再找固件吧,硬件没有动过的话 不要搞硬件。
据说硬件完全相同的机器,但是因为区域或者时间不同 版型不同 软件分区大小或者固件内容也不一样。
何况还是高安版本。
固件与版本不对应 就是1% 快速插拔后4%,不会往下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不动绝大多数1%是固件不行,刷机固件与硬件版本不对应。
能刷机还是1% 就再找固件吧,硬件没有动过的话 ...

这个机器是客户委托我刷的,机器拿来开机就没有输出,问了客户他也不懂说是肯定没刷过,装了宽带就没用过,这就奇怪了,TTL跑出来一直在DDR3 FAIL循环,难不成是我拆外盒碰坏了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不动绝大多数1%是固件不行,刷机固件与硬件版本不对应。
能刷机还是1% 就再找固件吧,硬件没有动过的话 ...

固件换了起码有5个,线刷软件换了3个版本,全部都是卡1%

网友:
固件不对,早期遇到很多没有验证的固件就这样

网友:
重新下载固件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