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电动车充电器用假负载

楼主(2022-07-15):
需批量测试充电器基本正常,电车不在室内,为方便测试,做了个假负载,可用于市面所有电压充电器的测试。负载为电热管,为了测有可控硅输出的充电器,负载加了12v辅助电源用去启动可控硅输出。需要启动可控硅时按一下启动开关。这负载不能用去调转灯电流,转灯电流的负载本人以往的文章有过制作介绍。

网友A:
有的需要电压

网友B:
这不安全吧,烧一会就炸了

网友:
没看懂,配张图就好了。

网友C:
最好做个能调的负载 加个表头可以看充电电流  转灯电流

网友:
这个挺好我的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安全吧

什么不安全,百分百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安全吧,烧一会就炸了

一两分钟测试就可以了。你要长时间试把热管泡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需要电压

我用外接电源加点动开关,专为带有可控硅充电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个能调的负载 加个表头可以看充电电流  转灯电流

转灯电路很少很少坏

网友:
没看懂没看懂

网友:
没看懂这个负载原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建立在长期维修充电器基础上才能玩的溜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还有假负载

网友E:
直接弄个220插座,插个电吹风,还可以换挡位。

网友:
没看懂,只看到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弄个220插座,插个电吹风,还可以换挡位。

你认为电车充电器的直流电,能用电风扇,当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