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咱也把之前给电池内阻仪改的type-c发一下,欢迎探讨

楼主(2022-07-15):
看到大家改type-c,我也把前段时间改的电池内阻仪改的发一下,说是改其实是另外添加才对。
现在的数码产品没有使用type-c始终不方便,毕竟micro-usb线寥寥无几,插也不方便……
所以呢,不改的话看着就难受
我用一个路由器主板切割成合适的形状,钻孔打磨刚刚好能插入type-c即可,内测一圈挂掉绿油层露出铜箔方便与type-c焊接
当然,也可以靓号尺寸后在某平台用免费次数免费打板

图片模糊就凑合看了,1.5M图片就上传失败,我只能手机裁剪再裁剪……不是说小于8M的吗?

楼主:
type-c长了,为了不顶到里面电池了,所以就只能凸出来了,但是不影响!换个短的type-c母座即可!

网友:
男人就是要长一点

网友:
哈哈。。。type-c以后独揽天下

网友:
typec接口寿命长

网友:
可以接受的长度

网友:
换,换,换,统一吧,弄电子设备,这么多接口,麻烦

网友A:
这内阻仪里面的芯片型号居然全部打磨掉了。网上那些简单的1KHZ的测试仪精度怎样呢!!楼主做个对比。想仿照网上简易内阻测试仪的配合万用表毫伏档测量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内阻仪里面的芯片型号居然全部打磨掉了。网上那些简单的1KHZ的测试仪精度怎样呢!!楼主做个对比。想仿照 ...

其实买来测几个电池就扔一边吃灰了!有些仪器,不买用到又没有,买来用一次过后又挨吃灰!

网友:
可以的,重在折腾,充一次电能用大半年了,充电口使用率不高。

网友B:
低价转让给我吧,免得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价转让给我吧,免得吃灰

我宁愿用不到留着,该用到的时候没有是很烦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