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我的这块西数2T紫盘还有的救吗??????

楼主(2022-07-15):
一块放在硬盘录像机用的2T紫盘(非19年2月份买的那块),最近出现异常,拿到电脑上查看,有警告提示,也无法初始化,之前一个月也遇到问题还能初始化,继续用了一个多月又出现同样问题,有关信息如下,是不是可以宣布死亡了???

16年10月12日购买

H1的硬盘盒加接了12V供电,实测其他硬盘正常读取

用DiskGenius软件扫描出8个坏道

CrystalDiskInfo软件读取有警告提示

DiskGenius提示读取扇区错误

Win10自带磁盘管理提示需要初始化

但又初始化不了,提示数据错误

这是磁盘工作时的录音,有炒豆子的声音(忽略背景歌曲声音)

还请论坛大神判断,如无救,PDD的海康威视LOGO的西数4T紫盘能入手吗(价格360左右)?

网友A:
没事的,拿去保修,会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拿去保修,会换新的,

16年买的硬盘现在还能保修?不是3年质保?

网友:
直连台式机,用VICTORIA软件全部扫描擦除下试试。

网友:
寿终正寝了

网友:
我有个坏的4t坏道盘  各种软件修复  最后也是失败  不过坏道集中 能分区  现在当下载盘了

网友:
MHDD扫描看看,未必肯定挂,但是不安全

网友:
别凑合了,我这几天也折腾硬盘,坏道一百多个,

网友:
给硬盘做个低格,看能否把不良区域屏蔽掉。

网友:
别强迫症了,坏了,维修成本很高,没有售后换新的话还是算了吧

网友:
给硬盘做个低格

网友:
用HDDREG破解版跑一次全程试试 然后再来看SMART

网友:
损坏就换新的好了

网友:
硬盘健康度没毛病的,小问题,才c5。05都还没出。大问题在于0扇区都读不到了。。。。。

网友:
即使处理了,可靠性也不能行了,是我就不敢用了

网友:
看起来还行 坏块到底有多少呢? 看你用途,存资料就免了,拿来做点不重要的事情还可以,把坏道屏蔽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是照片视频等文件,尽量转移新4T硬盘,以后有些可用空间。我的2T紫盘是零磁道坏块,Windows识别不出盘符,用MyCrack的DiskGenius才能导出。

网友:
我在监控主机拆了个1T的WD,扫描各种红点,格式化后全绿,装了个系统,正常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