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学习求助, 这个表达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15):
初学C#,很多不懂,要一一求教。
下面例程,表达式    n + " "    是什么意思??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rr = { 1, 2, 3, 4, 5 };                                //定义一个一维数组,并为其赋值
            foreach (int n in arr)
            {                                //使用foreach语句循环遍历一维数组中的元素
                Console.WriteLine("{0}", n + " ");     //--  **************     ------------- 表达式    n + " "    是什么意思????????????
            }
           // Console.WriteLine();
            Console.ReadLine();

        }

网友:
就是输出数字后面再加一个空格

网友:
在vs中输出是:
1
2
3
4
5

网友:
连接两个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