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玩Sense2代3D扫描仪,无意中“破解”3Dsystems的激活码

楼主(2022-07-15):
今天无意中翻出了几年前玩3D打印机时买的玩Sense23D扫描仪,由于当时工作室还没搬上天台,家人老说3D打印时气味太大,不知道有没有毒,不让我玩,于是和打印机一起束之高阁了。当时老贵了,快3000了好像:

有资料说内部是用IntelSR300组件,共有三个镜头,左边是普通摄像头,中间是红外线摄像头,右边是红外线发射器。该组件里面内置了3D成像算法和器件,复杂的扫描成型过程直接在内部完成,因此对电脑的配置要求不高,只要是Windows8.1以上的操作系统就行。我曾经用富士通P1630(SU9300-1.2G/2G内存/128G固态硬盘)加装MiniPCIE转USB3.0完美运行:

安装好软件打开,提示需要激活,但是激活码早忘了,于是上官网准备重新获取激活码,谁知道官网提示在2020年已经结束支持了………

凭记忆试了几个激活码都没有成功,上网找了很久也没有一个结果,心想既然可以离线激活,软件里应该有什么蛛丝马迹才对。于是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软件安装目录里面的小文件反复寻找,最终被我找到了一些可能有用的东西。这是软件的一个记录文件,里面有这台扫描仪的串号、我刚才胡乱输入的激活码:2717,和一个哈希值:7275。心中灵光一现:好像就是7275

再次打开软件输入7275,熟悉的欢迎界面出来了:

关闭欢迎界面,屏幕中间出现了扫描仪镜头前的朦胧景像:

拿出数码之家换购的多功能螺丝批,试试扫描效果吧:

由于生疏的缘故,手势没控制好,扫出来有点变形,视频:

这个扫描仪还可以当普通摄像头用,USB3速度快,成像效果好基本没什么延迟,还可以选择RGB摄像头模式或景深摄像头模式,但是用红外线摄像头像头模式时屏幕只有一片绿色,估计是无法解码:

RGB模式下非常不错,晚上20W的灯光效果就已经很出色了:

说是说破解,实际上还是需要硬件配合才能实现,没有硬件和串号是不能激活的,只能说是绕过了3Dsystems公司的在线激活过程罢了。不过话说回来,3Dsystems公司的这一举措实属多余,既然花钱买了机器还有对应的串号,直接用串号激活就是了,非要多一个激活码,简直就是“脱了裤子放屁 ———  多此一举”。

由于拖着线缆扫描确实不是很方便,本人将在有空的时候用一台小屏幕的平板电脑和SR300组件打造一台便携式3D扫描系统,敬请期待.......

网友A:
这个摄像头模块买了一个,还没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摄像头模块买了一个,还没折腾

试试吧,效果 不错的。最好买根成品的转接线,USB3.0对线材要求很高。

网友B:
这个扫描精度如何

网友C:
3D扫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摄像机功能!

网友D:
xbox360 那个第二代体感摄像头应该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扫描精度如何

一般吧,小物件不行,没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扫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摄像机功能!

就是摄像头,利用各种算法生成3D云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xbox360 那个第二代体感摄像头应该也是。

这个没有了解过,可能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box360 那个第二代体感摄像头应该也是。

x360  有红外摄像头+ 红外补光(镜头是黑的不确定是红外还是热成像屁股后面带一个很小的半导体制冷)+  普通摄像头

网友F:
楼主的工作台够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工作台够乱的

你只看到了片面——是整个房间都很乱,有时根本没办法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x360  有红外摄像头+ 红外补光(镜头是黑的不确定是红外还是热成像屁股后面带一个很小的半导体制冷)+   ...

带致冷的应该是热成像,因为它要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工作数据才准确。

网友G:
扫描仪多少米入手的?我是搞3D建模的,有时候场景里现有的物体不想建模,想试试这个能不能偷懒。以前用环拍照片生成的方式,好像和你视频 里生成的精度差不多啊。不过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扫描仪多少米入手的?我是搞3D建模的,有时候场景里现有的物体不想建模,想试试这个能不能偷懒。以前用环拍 ...

当时买2800,现在淘宝好像要8200。你可以买SR300组模试试,不知道能不能激活Sense的软件,但也可以用Intel自家的软件。

网友:
土豪的工作室

楼主:
土是真的,豪就没有了。

网友:
这可不是什么破解,只是查到记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