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建议论坛注册简洁话,整那些没有用的问答干啥?

楼主(2022-07-15):
建议论坛注册简洁化,整那些没有用的问答干啥?直接最简单不不学,玩复杂的?建议直接购买邀请码注册,简单明了,愿意买愿意卖,买卖公平童叟无欺。

网友:
据说是为了过滤掉小白,话说谁不是从小白过来的呢,这些问题我一个都答不出来。。。

网友:
小白路过答案感觉是432

楼主:
答案应该是  112

网友:
三楼答对了,答案就是432,
第一题说的是存取周期最短的存储器,这里面出现了高速缓冲存储器肯定选它,也就是SRAM,处理器参数里说的L1\L2\L3缓存就指的这个东西,容量通常很小,但读写速度特别快,周期自然短。如果没有这项的的话,那肯定选一,内存存储,也就是DRAM
第二题说的是掌机,这里面只有XBOX是游戏主机,要外接电源、显示设备才能玩的,体积比较大不能当掌机用。而且PSP、NDSL都是传统掌机,而switch是二合一游戏机,能当游戏主机用,也能当掌机用
第三题大家都答对了。电动工具的说明书上都会写,不解释了

网友:
第一题不是一就是四 第二题 说实话一个都不认识 第三题是牛顿米吧 看大神的拆机贴知道的 好像有一个说买到的手钻达不到官方标的最小扭矩

网友:
确实能过滤掉一部分人,想当初,B站注册要答100条问题呢,不是二次元狂热者根本不可能答完,后来就算有了题库,答完也差不多得十多分钟,直接把一些浮躁的人给过滤掉,留下一些真爱粉。

至于论坛十道题嘛,有点不疼痛不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