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千登美数码分段开关(加强型)DF-211B

楼主(2022-07-15):
从一老款吸顶灯换下来的故障分段开关,二路三段。按开关选择,只能单路点亮,不能全部点亮,这种故障一般是由于供电部分的降压电容失容造成的。拆开查看了一下,降压电容失容,1uF电容,容量只有0.3uF多,更换后恢复。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千登美二路三段数码分段开关(加强型),型号:DF-211B。只能单路点亮,不能全部点亮。全金属外壳,4个卡脚固定。撬开卡脚,即可打开。

二路三段数码分段开关,一根红色线和一根黑色线接220V电源,在一条红线上接上开关,当开关第一次闭合时,L1(白色线加黑色线接一路灯)灯亮,第二次闭合开关时,L2(黄色线加黑色线接一路灯)灯亮,第三次闭合开关时,L1,L2灯全亮,第四次闭合开关时:重新L1灯亮,进入下一个点亮循环。

顶壳内衬青稞纸绝缘。

每一路由一个继电器控制,几路就有几个继电器,二路的有2个继电器。

给主控芯片供电的蓝色CBB22降压电容,经测量,1uF的降压电容,容量只有0.3uF多,造成主控芯片工作异常,不能全部点亮,更换同容量降压电容后恢复。

换下来的CBB22降压电容105/1uF,耐压400V,实测容量只有0.3uF多。

相关链接:
拆一个HJ微电脑遥控开关8K-3J

网友:
生活中用的比较多,比较实用。缺点就是耐久差点不咋可靠。

网友:
里面是这几个原件啊

网友:
不错不错, 经过简单修理,又可以用了。

网友:
cbb容易失容~

网友:
恭喜修复,厂家定时报废设计

网友:
看着很养眼。。。

网友:
早期产品用金属外壳,现在都用塑料壳了,故障定位精准,手到病除

网友:
不错,用的是铁壳。

网友:
可以找些风扇拆机电容,串联组合替代,应该比阻容分压自带电容耐用。

网友:
以前用白炽灯和节能灯的时候,我家也有好几个,后来容易坏节能灯,就拆了,对于LED又觉得没有必要用这个...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用630V耐压的使用时间能长一点。

网友:
这种降压电容使用时间一长,容量会变小,修过多例降压电容容量变小故障了。

网友:
这个电容确实短命

网友:
大蜗牛厉害手到病除

网友:
电容大一点寿命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