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V10屏幕坏了,电池起鼓,巳换好

楼主(2022-07-16):
但是不小心用PD协议充电器给这荣耀V10充电了,(开始充没事),但半夜升了鸿蒙系统后,发现不充电,找来PD协议充电器发现充电流大,充电器外壳烧变形,这个手机现不能充电了,是坏了尾插小板(淘宝上买了一块)还是主板上的原件烧坏了?请教高手。

网友A:
原装充电器么?

网友:
怎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充电器不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充电器么?

不是,充电器有二种协议,PD为苹果用快充,QC为安卓快充。

网友B:
荣耀电池鼓包坏尾插我修过好几个,还都是身边的亲朋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充电器有二种协议,PD为苹果用快充,QC为安卓快充。

这个是这么区分的?QC是高通的吧? 安卓手机也支持PD的啊。

网友:
这个说不好,升级系统时最好不要插着快充!

网友:
很少听说协议不兼容造成事故的,一般来说都是插口松动不充电的。

网友:
一般手机电池我都是在官方售后那里换原装的反正价格也不高。

楼主:
谢谢各位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荣耀电池鼓包坏尾插我修过好几个,还都是身边的亲朋的

谢谢你,我也是亲戚的。拿来屏幕一半亮无触摸,电池鼓包顶开后外壳,数据倒不出。屏幕先到,电池后到,由于屏幕胶没有(后再去买,快递送),吊着机器全好,数据倒出一部分,而且倒数据半夜升了鸿蒙系统,并且亲戚的微信她另一个手机要上,单充电先把电池完满,突然发现充不了电了,换PD充电器,充电功率15W,一会儿充电器烧坏,充电线发烫。而且电池的百分率还是56%,没有充进电。现查机器全好,仅不能充电,无充电显示及插上无反应,连电脑,插数据线也无反应,用wifi电脑能连手机,网络上查是V10尾插板坏了,又去网上买原装,但是一样不充电的,不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荣耀电池鼓包坏尾插我修过好几个,还都是身边的亲朋的

现在不知什么坏了1,主板上有电源模块烧坏(无能力修复)2,尾插小板坏了,再去淘宝买一块试试。这个不能充电很麻烦,电没有后会开不了机。想做没有全部完成的备份,讲电力低于50%不备份了。请教网络上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升级?

杨教授:这是病,得治...

网友:
充电器外壳因热变型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第三方充电器问题引起的

网友C:
升级很耗电一般不都是插着充电器吗?没听说插充电器升级损坏的,哪怕是第三方充电器,充电也不是充电器说了算,必须双方握手才可以的。

网友:
充电器有二种协议,PD为苹果用快充,QC为安卓快充。不兼容也能插进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很耗电一般不都是插着充电器吗?没听说插充电器升级损坏的,哪怕是第三方充电器,充电也不是充电器说了 ...

是的搞不不懂,前几年华为的P30原充,充坏了我二台老手机,是坏了不开机了,电池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