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蓝牙耳机总是爱从耳朵里掉下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楼主(2022-07-16):
就是那种左右耳朵都塞一个的那种,总爱脱落,看大家有没有简单可靠的方法没有,特来求教,谢谢了。

网友:
换套或者换半入耳

网友A:
说明你耳机的硅胶套小了,换个大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耳机的硅胶套小了,换个大的就行了

不会是耳朵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耳朵的问题?

比精彩回帖还要精彩。

网友D:
我一般是用胶沾上就不容易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用胶沾上就不容易掉了

请问是用的502么

网友:
证明你耳朵不规则,正常人外耳和内耳那部分是圆形并且有个肉突可以卡住耳机,很不幸我和你一样也爱掉出来,要么换最小的硅胶套,前部剪个不会被封闭的小口半塞进去卡住,要么给耳机挂根绳子防丢,终极办法是定制硅胶耳模。

网友:
货真价实的大耳窿,换大硅胶耳塞的套吧。

网友:
不适合戴耳机,戒了吧,对听力也好

网友:
用骨传导耳机

网友:
换大硅胶耳塞的套试试。

网友:
换挂脖的耳机。就算掉了也挂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精彩回帖还要精彩。

我真没开玩笑,起码我用的两种,真想不出来它怎么能够掉出来?
因为怕听的时间长,耳朵胀得不舒服,所以选了中号的套子,套子好几次卡耳朵里,差点拔不出来。

我个人认为,要么是耳朵形状比较特殊,要么就是佩戴方式完全错误。

网友:
尽量少使用耳机,时间久了对听力不好

网友:
改造一下耳朵

网友:
换挂脖的耳机

网友:
耳机选择比较折腾:音质价位另说;佩戴舒适度,耳道内气压,久戴胀痛这些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不要盲目跟风,选一款自己能接受的。至少我放弃了轻便,最后选择包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