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Rx888随身好好的听出问题了

楼主(2022-07-16):
       这机器收来时都能通电,换了皮带后也用的好好的,谁知道待机几天就关机了,再也开不起来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电池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本来想说换电容的,仔细一看基本没啥电解电容

网友A:
去下载一个维修手册看看,慢慢查吧。

网友:
老物件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一个维修手册看看,慢慢查吧。

修好了卖一百块左右

网友:
只能慢慢找

网友:
趁这个机会,换成MP3

网友:
我也有个随身听,坏了就放一边了。看了图板子这么复杂啊。

网友:
曾经的奢侈品

网友C:
万用表从电池正负极那里开始找,也有可能是锁定开关、触片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卖一百块左右

价值看每个人,过程也是一种乐趣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从电池正负极那里开始找,也有可能是锁定开关、触片开关的问题。

是阿,好好的就不行了

网友:
先从简单的查起,1电池仓,2收音机,这2个能过说明板子供电没问题。3微动开关,4马达转不转。5换晶振,这种晶振好换。

网友:
高级货呀,修不好就可惜了。

网友:
当年买不起的奢侈品。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部分。

网友:
爱娃中的高端机

网友:
好东西,可惜坏了

网友:
应该是和氧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