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单片机方案的表能改低电量提示电压吗

楼主(2022-07-16):
通过修改eeprom数据实现而不改电阻之类的硬件

网友:
只能改电阻

楼主:
那个lvdin端口是不是固定低于1.2V,然后显示低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lvdin端口是不是固定低于1.2V,然后显示低电量

检测到电压低于1.2V,就显示低电量

网友:
分压电阻啊

网友A:
电池分压电阻原厂资料和实际装机的电阻略有差别。胜利的VC系列,上拉电阻5M,下来电阻1.3M,改一节锂电池的话,在上拉电阻上面直接并联一个3.9M的电阻,低压报警电压约3.25V。芯片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分压电阻原厂资料和实际装机的电阻略有差别。胜利的VC系列,上拉电阻5M,下来电阻1.3M,改一节锂电池的 ...

这么大电阻不好找啊,要是有10m可调电阻就好了,电压随便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电阻不好找啊,要是有10m可调电阻就好了,电压随便设

还是用公式计算出具体电阻值:

网友B:
另外,软改不是不行,而是看你的硬件支持与否,典型的就是众仪表,一直支持

网友:
看楼上的资料,可以玩的设置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软改不是不行,而是看你的硬件支持与否,典型的就是众仪表,一直支持

...

表格里并没有设置低电量电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格里并没有设置低电量电压的啊

一般来说,采用DTM0660单片机方案的万用表,可以通过修改低电压侦测电路 电阻来解决,实际操作很简单,不需要很精准,可以通过3.6V和9V供电电路来理解:
9V供电方案:

3V供电方案:

-----------实际上,说明书已经就低电压解决方案给出了明确说法:

网友:
分析的到位  改锂电是最实用的

网友C:
改锂电池小心,最高电压3.6v
4.2v小心烧表(铁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锂电池小心,最高电压3.6v
4.2v小心烧表(铁锂好)

原装电池9v

网友C:
9v供电的方式当然可以9v

但是你用3v供电的方式,pdf上面提示最高电压3.6v,你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供电的方式当然可以9v

但是你用3v供电的方式,pdf上面提示最高电压3.6v,你自己看

啥意思? 我9v改锂电供电,9v肯定带ldo电压转换成3v,我应该能直接改3.6锂电

网友:
找一个小型封装的精密可调电阻,接在并在下分压电阻上,由阻值最大慢慢调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