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大佬,K2P 硬改后偶发网卡没连接

楼主(2022-07-16):
改了32M 闪存默认16M,
改512M内存默认128M
改了几个固态电容
默认 3个10V220uf  铝电解电容,
改成2个6.3V 220uf,一个2.5V 490uf,
还有2个25V的电解电容

出现偶尔网卡没连接 几秒后恢复正常
跟闪存,和内存焊接的有没有关系?
跟跟更换电容有没有关系?
焊接问题 还是电容不匹配?晚上准备先尝试更换电容看是否能解决,请大佬伸出援助之手帮帮小白,十分感谢

网友:
能进系统就和闪存关系不大了,内存和电容还是别的就不好判断了,也可能cpu虚焊了

楼主:
应该跟cpu没关系吧,只是偶发网卡闪断,路由并没重启

网友:
电容换回去试试,这改的成本可以再买台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买网头不好.买钳子送了5个.换了好了.

楼主(2023-02-04):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买网头不好.买钳子送了5个.换了好了.

双发原因还有刷机闪存方案公版和斐讯方案也会影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