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2个HDD上分别装系统

楼主(2022-07-16):
HDD0上原先有系统,BIOS中启动顺序也是HDD0第一。准备在HDD1上再装一个系统,那么如果就这样用微软原版安装,安装程序会在HDD0上写启动信息吗(以前IDE硬盘时代会往HDD0写,都是SATA硬盘还这样吗)?也就是以后想从HDD1启动,必须机器里有HDD0?

网友:
会,也不会,看你怎么操作。

网友:
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

网友:
拆下原来的硬盘再安装新的系统

网友:
看安装的师傅怎么操作~

网友A:
可以先拔掉HDD0,只保留HDD1,在HDD1装好系统后再把HDD0接回去,这样2个硬盘的系统就会独立,不会向HDD0写启动信息。但这样开机时不会有系统选择界面,需要在电脑开机时按下选择启动设备的快捷键(不同品牌主板快捷键不同,技嘉是F11,其他的找找度娘),会出来选择启动设备的界面,要进那个硬盘的系统,就选哪个硬盘启动。

网友:
可以设置启动设备的顺序,默认用一个,想换的时候一般按F12可以切换启动设备

网友:
在安装新系统前,先把HDD0去掉(断电),在HDD1上装完系统后,再把HDD0接上,并调整BIOS启动顺序(HDD1在前,HDD0在后)。
这时开机,HDD1为主盘(系统),HDD0为从盘。

如果想再从HDD0启动,只要在BIOS里把启动顺序改为HDD0在前就行。

网友:
发过一个双硬盘硬切换的电子电路,

还有一个四个硬盘硬隔离的电子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772-1-1.html
·
·

网友:
硬盘金贵的时代才流行多启动,现在上点年纪谁没有几块硬盘,或者几套老电脑,还需要折腾多启动?

即使真想折腾多启动,那就用UEFI,BIOS启动菜单就能选启动设备。

最后,既然IDE时代就知道多启动,到现在还没整明白,那就花点钱,29元的光驱位硬盘抽取盒,物理性解决所有烦恼,根本不用研究 引导方式/分区、硬盘电源切换什么的。

网友:
10楼正解,uefi本身就支持多启动,win10,win11,deepin都能装。

网友:
看看,一直都一个硬盘一个系统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拔掉HDD0,只保留HDD1,在HDD1装好系统后再把HDD0接回去,这样2个硬盘的系统就会独立,不会向HDD0写 ...

正解,第二硬盘装系统,必须先拔掉原有硬盘

网友:
6楼正确,我也是这么做的,否则0号盘必定会写东西,1好盘无法独立启动。

网友B:
不用拆这么麻烦,BIOS里面屏蔽相应的硬盘就行,我的三个硬盘就是这样搞的W7/W10/deep,启动时选硬盘

网友:
难道我的系统安装有问题??为什么我每个硬盘都可以单独安装系统??

网友:
现在谁没有几块硬盘

网友:
两个硬盘分别装上系统,控制磁盘供电。即可任意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这么麻烦,BIOS里面屏蔽相应的硬盘就行,我的三个硬盘就是这样搞的W7/W10/deep,启动时选硬盘 ...

好像不行,有的操作系统会跳过BIOS自己识别到,看各个厂家BIOS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