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造成3.5输出音响底噪

楼主(2022-07-16):
显示器换成两脚插头断掉底线,音响底噪会减轻,但还是有。用电池供电的音箱则不会有底噪。
迷茫了

网友:
都换成三脚插头,火零地线序不要错,保证地线接地良好

网友:
那底噪就来自电源

网友:
共模干扰了,电源线上加滤波器可以减轻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同意楼上的看法,噪声来自显示器。

网友:
加电源滤波器可以试试。

楼主(2023-10-27):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同意楼上的看法,噪声来自显示器。

明基t2200h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3691-1-1.html
去年换过电解电容,图是老图独石电容没换。现在发现噪音会明显随亮度变化,没有示波器,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考虑吧要不要把450v的主电容换掉

网友B:
显示器电源问题,以前crt电视,有时400伏电容不良,遥控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电源问题,以前crt电视,有时400伏电容不良,遥控就不能用。

已确认,确实这个问题,更换后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