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HPC显示器H245花屏故障

楼主(2022-07-16):
各位大神,小弟有台显示器突然出现开机花屏(不接主机),电源板和驱动板是一体的,检查各种电压没有问题。逻辑板在电源打开的时候,背光亮起能听到吱吱响,不知道是不是逻辑板坏了,如果逻辑板出问题 是不是就可以报废了,还需要压屏什么的?谢谢

网友A:
我的显示器花屏故障是按这个贴子修好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093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显示器花屏故障是按这个贴子修好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930&extra= ...

好的,谢谢我参照着看一下啊。逻辑板上面除了屏线接口旁边一个大的电感,其他也没有什么能发出声音了。电感也没有问题都是导通的

网友B:
这种的基本没救了,屏本身问题

网友:
雪花 麻花 还是条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基本没救了,屏本身问题

谢谢指导,目前是逻辑板上面的6R8电感会吱吱响,花屏状态下运行几分钟主芯片KV6626-LMA烫手不能摸

楼主:
gxj411 发表于 2022-7-16 14:19雪花 麻花 还是条纹?

横向的条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目前是逻辑板上面的6R8电感会吱吱响,花屏状态下运行几分钟主芯片KV6626-LMA烫手不能摸 ...

主控挂,或者主控电源挂,或者屏边板挂,想死马当活马医的可以换下主控试试,不过这种主控一个不好买,一个贵,实在不值得修。而且这主控离邦定那么近,一般就算修好了后面也可能都色带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挂,或者主控电源挂,或者屏边板挂,想死马当活马医的可以换下主控试试,不过这种主控一个不好买,一 ...

好的啊,要是主控坏了就不搞了,太麻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挂,或者主控电源挂,或者屏边板挂,想死马当活马医的可以换下主控试试,不过这种主控一个不好买,一 ...

请教一下,刚才量取电阻阻值的时候,手指头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区域,上面写有BOCOTA的芯片,貌似显示器有显示了,能隐约看到win10系统桌面,是不是该区域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X宝上搜一下看看吧,可以先试试加焊下,不行就换,不过要很小心,边板的芯片都不太好换

网友C:
这款玻璃花屏问题直接换吧。 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玻璃花屏问题直接换吧。 没救了。

好的,谢谢

网友(2025-04-11):
最后这个屏修好了吗 我的显示器也一个乇病

网友:
第一眼还以为是HK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