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两个h1改装到两轮电动上,只能带动一个,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2-07-16):
求教了,有稳压器啥的可以加吗,电动车72v的

网友:
再加一个72v转12v?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55W一个,两个110W功率太大了吧,某宝搜下72V转12V,20A以上吧,开关接转换器后边单独控制俩H1

网友:
这都亮了会不会亮瞎路人的眼

网友:
改LED不香吗兄弟,改LED吧,现在LED白菜价了。

网友:
换个大点的转换器

网友:
再加一个转换器或者换个大点的。

网友:
有大功率转换器可以用

网友:
灯泡功率太大,用不了几天灯碗就废了!还是改LED保险。

网友:
完全没有光型啊 简直远光杀手 晃得别人啥也看不见

网友:
搞那么亮干啥

网友:
马路杀手,经常碰到这种,电动自行车灯比远光灯都晃

网友:
你是要在北方冬季使用吗?这种灯发热量太大了。亮度和发热量不成正比。原车用灯座都是铝合金材料的。有利散热,塑料的不行啊会融化的。你车是电动车还这么玩,不浪费电池电量吗?为什么不改LED灯。

网友:
收几个拆机的LED吧。

网友:
玩LED吧,这玩意温度太高,塑料反光碗受不了的,你还要考虑会不会晃对面车

网友:
卤素灯功耗很大的,而且没有切割线,建议买个有反光碗的便宜led拆车件

楼主:
谢谢大家,生命不息,折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