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拆修复活索尼1984年和87年的巅峰之作:SONY WM-DC2&DD-100(武道馆)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2-07-16):
这两个随身听虽然连收音机、自动反带功能都没有,虽然又大又重,虽然当时的电子技术落后,一堆飞线,连铜过孔都没有,但调音牛逼,机械结构简洁易维护,线路简单明了,用的电容也不漏,后期打理比起同期的AIWA机器相对容易很多。

而且机器不挑磁带,AIWA自动反带机上放不动的,走调的,颤音的带子,在这两台机器上完全没障完美播放。再加上DD的石英锁相环功能,抖晃率能到0.4%以下,和卡座都有一拼,深受磁带听友们的爱戴。

两个机器的机芯完全一样,电路有些不同。DC2定位更高端些,有杜比B和C 1984年发卖,当时价格35000日元,不带耳机,现在成色好的已经被炒到10万日元以上了。DD100则稍微低一些,只有杜比B,但有SONY当时最新开发的DOL音效加特,表现也非常好。 1987年发卖38000日元,带耳机。几年前没被炒作时有幸到过一台全新的,出来晒晒。

武道馆,DD-100和 DR-S100耳机

两种机器的背面完全一样的。

楼主:
1986年的SONY AAA电池。。。当时电池竟然还保修两年

以下是机芯分解和大保健。。。 两台机器的机芯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没有自动反带,没有皮带传动,所以机械结构比同期的AIWA的P7 简单了很多,非常好维护。

唯一不足的是齿轮质量不好,大齿轮和倒带的小齿轮,磁头拉杆基本都是坏的。
以前收了,因为没配件修,就放着当观赏品。
最近被拉进一个随身听群后,被告知有卖配件的,赶紧买了几套,复活了这几台机器。

PCB看着远没有后期的好看,焊点也乱七八糟的。
当时还没有过孔,虽然引进了双面板工艺,但双面板之间的接线都是通过板边缘上焊个铜片来解决的。

图中大齿轮明显开裂。。。。 这个大齿轮在DD,F2系列里都有用,几乎100%都是开裂的。包括新机放了这么多年,也开裂了。

倒带的齿轮裂了个缝,倒带噪声增大。。。这个齿轮本身就很小,不用放大镜看,注意不到

磁头提拉杆也是,有个微小的裂缝,这个如果不断掉,对实际的功能不影响。 如果断掉的话,播放时有时候磁头会压不下去,但是多按几次播放键,有时候也能播放。

淘宝上买的配件,3个配件加起来200RMB,有点贵。。。。但是做工精度和强度都很好。

next

网友:
这是库存新机?

网友:
收藏这些的都是那些人啊,还越吵越高。。。

网友:
看起来就是好贵的东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没留下什么宿愿。

网友:
都是收藏品了

网友:
来早了,喜闻乐见的大宝剑没看到

网友:
厉害了,这是大咖!!

楼主:
DC2 的 PCB电路板的图。。。。当时已经有软性电路板了。磁芯的中周还是硕大无比。IC个头也大。。。。。

看着很凌乱。。。但焊点挺皮实,不像中期AIWA,SONY的机器,焊点稍微过热就脱了。。。

基本上不用打理,几个电容都很好拆,量一下,容量还满的话装回去就行。

如果收打理的人工收费的话,如果这台机器打理费100RMB,爱华JX505之类的得400-500RMB才平等。

DD100的。。虽然是新的,该裂的齿轮配件也都裂了。。。更换后测电容容量有所下降,不知道是不是没用过的原因,容量反而没有DC2的足。。。
不过这种新机本来也不是用来听到,用来抚摸为主的。

打理好以后放回以前做的亚克力壳里。

网友:
当年的精品,现在看起来依然是精品,值得收藏,手艺了得,完全拆解更换配件复原!

网友:
精华无疑了。。,,,,,插个队   等继续更新

网友:
确实是够古老的了

网友:
看见DC2和DD100就经来了,武道馆确实不能错过,楼主辛运了

网友:
貌似睦版喜欢随身听拆修帖,楼主要加精咯!

网友:
看着就招人喜欢

网友:
携带武道馆三个字的Walkman的人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砍

网友:
期待,喜欢老东西

网友:
太贵了,买不起,买了用不上,用上也听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86年的SONY AAA电池。。。当时电池竟然还保修两年

200元为情怀买单,我觉得不值得,毕竟已经淘汰的电子产品,很多配件已经买不到了,该放弃还得放弃!

网友:
it's a sony的商标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