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04-24锂电锤协议问题

楼主(2022-07-16):
买了个二手东成04-24的锂电锤,本以为买来换个牧田接口就能用了,没想到,接上电转一下就不转了,灯一直在闪,松掉开关再按还是如此,网上一查才知道有协议。 用万用表测量负极到检测脚5.15v左右的电压,检测脚到正极15.15v左右的电压,将负极和检测脚短接无电压波动,将正极与检测脚短接电压归零,将短接的线拿掉,重新按调速开关,电压又恢复到之前的15.15v,按开关时电压有稍微的波动。真不知道如何破解。

网友A:
买个电池就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池就破解了。

你的回答秀到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池就破解了。

准确的来说,买个原装电池的保护板就行了

网友:
要么买电池,要么换控制板

网友B:
东成也有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也有协议了?

20v的无刷有

网友:
我测过电池负极和检测脚有21k电阻,你试试看。

网友C(2022-11-22):
协议问题搞定没有兄弟?

网友:
一般都是加电阻  检测脚加电阻到正负极试试 10k-30k

网友:
东成也开始玩协议了。估计以后电池都不能通用了。

网友D:
换电池不行,换块开关控制板丢了它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不行,换块开关控制板丢了它的协议

某鱼上买的转接卡口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协议问题搞定没有兄弟?

直接买的东成转牧田的转接座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某鱼上买的转接卡口解决了

不拆开看看,让坛友们剽点秘籍,以后自行破解

网友:
东成也开始玩协议了

网友E:
不拆开看看,让坛友们剽点秘籍,以后自行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拆开看看,让坛友们剽点秘籍,以后自行破解

另一个帖子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拆开看看,让坛友们剽点秘籍,以后自行破解

另一个帖子拆了,确实是加电阻

网友(2023-01-11):
加电阻是最常见的协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