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什么原因导致共田小风扇的正负极颠倒?

楼主(2022-07-16):
小风扇不能用了,发现正负极颠倒。

拆开主板看看。

前级没事,估计出在后面部分。天气太热,懒得修了,凉快后没事的时候再搞搞。
问题估计出在充电管理芯片或者锂电保护板部分。

网友:
凉快的时候觉得用不上,算了不修了,等热的时候需要了再修

网友:
还有这事儿

网友:
怎么会正负颠倒了呢?

网友:
充电管理坏了

网友:
电压也不对,充电管理Ic坏?

网友:
没有电池怎么会有负电压

网友:
我电脑扔楼上了现在楼上没有空调根本没法上去玩…

网友:
正负极颠倒?充电管理问题?第一次

网友:
好好查查,三极管击穿了吧

网友:
哈哈,水电瓶,倒极了

网友:
颠倒了,这错误发生的

网友:
可能是风扇无刷电机反电动势电压不用管,下次买7叶片以上充电风扇,声音比3到5叶片小很多。

网友:
简单粗暴点就直接换板

网友:
直接换新,没有烦恼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故障会导致充电电压倒置?

网友:
好像没遇到过

网友:
换个大风扇,现在我这这风扇已经没效果了,只能给路由器之类的扇扇风了。。。

网友:
直接换新,简单漂亮

网友:
充电口见水腐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