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进水生锈了,轮子里面灌一包机油

楼主(2022-07-16):
上个月电动车被淹了,之前只是放水吹干,应该是放水那次没装好,轴承也旷了,刹车盘也一直在磨刹车片。昨天换轴承的时候拆开看生锈了,灌一包油先用着。

网友:
灌机油有用?

网友:
确实维修起来非常不容易。

网友:
机油把铁锈泡下轮子转动的时候来会不会摩擦到线圈导致绝缘涂层磨损?

网友:
高速情况下油的液力阻力应该是不小吧。

网友:
这是机油吗?

网友A:
机油应该能起到防锈和润滑的作用吧。。就是不知道如果是涨刹或碟刹那漏出来会不会影响老大了。

网友:
对漆包线不好吧!!!!!!!!

网友:
有液冷的电机好像是绿源的 你这样加油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电动车进水了一定要清洗并烘干上油,偷懒的后果就是轴承报废或者电机烧毁控制器烧毁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电动车维修方法

网友:
机油是多了号还是少一点好?

网友:
既然锈了,也只有泡油了

网友:
轴承坏了就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应该能起到防锈和润滑的作用吧。。就是不知道如果是涨刹或碟刹那漏出来会不会影响老大了。 ...

还是这个大佬有经验,电机盖子我没有打密封胶,
但是没有从轮毂盖漏,全从中心轴那里漏了,把刹车盘润滑的妥妥的,变磨,边漏新油,刹车性能是直接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不再拆了,等着它自己漏完吧,唉!

网友:
我有一台雅迪的电动自行车,用了一年半了,不知道需要维护保养些什么

网友:
弄点干燥剂放密封两天

网友:
灌油会不会增加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