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口水了好久博世小钢侠

楼主(2022-07-16):
口水了好久博世小钢侠。某鱼蹲了好几个月没有合适的。这几天忍不住了咬咬牙买了个新的,结果第二天就发现有便宜的出手。好尴尬。

网友A:
再买一个平衡一下心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个平衡一下心理

好主意,就是这个理...

网友B:
便宜能便宜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个平衡一下心理

网上买的还能退货,我在我们这实体店买的。。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能便宜多少呢

比闲鱼最低价便宜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还能退货,我在我们这实体店买的。。气死了

气死老中医

网友:
新的不来,旧的不出

网友C:
这运气也没有谁了。
话说谁又不是呢。之前想买硬盘天天去看价格降了没有,每天看每天看一连看了好几个月价格都没动。忍不住出手,然后就是买完就降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运气也没有谁了。
话说谁又不是呢。之前想买硬盘天天去看价格降了没有,每天看每天看一连看了好几 ...

16T出流言的时候最低价100每TB买了个18的,存美剧和TVB够用了

网友:
100包邮解君愁

网友:
实际证明了网购也有好处

网友:
这有啥的,我的一出就入手,裸机带箱1300,早买早用,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D:
能了却心愿就不必在意价格了。我也是心仪小钢侠很久但难以接受它的高价,前不久百元内买了个国产仿货(裸机无电池款),做工用料还真不错,但美中不足的是存在与小钢侠一样的问题----无调速功能,切割自攻螺丝会把螺丝烧黑。而一般DIY玩家通常并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标称19000rpm吧),较低一些的转速或者由慢及快的转速才是更多场景下真正需要的。
现在国产公模仿品越来越多了,期待有坛友为其开发出调速功能,哪怕有个快慢档选择也好。这一点上无刷机就不如有刷电机了(可玩性太差),我先前拿12V充电钻+775电机改装的土炮货,用起来就比国产小钢侠得心应手多了。原本打算拆掉淘汰的,但使用几次小钢侠之后,还是保留土炮继续服役了。

网友:
说点我不开心的让你开心一下:口水博世7.2V2寸锂电角磨,1300,咬牙买了,隔了几天看到亚马逊上架,1300包邮包税能买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了却心愿就不必在意价格了。我也是心仪小钢侠很久但难以接受它的高价,前不久百元内买了个国产仿货(裸机 ...

土炮这么好用?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了却心愿就不必在意价格了。我也是心仪小钢侠很久但难以接受它的高价,前不久百元内买了个国产仿货(裸机 ...

775也做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了却心愿就不必在意价格了。我也是心仪小钢侠很久但难以接受它的高价,前不久百元内买了个国产仿货(裸机 ...

其实可以考虑良明的无刷小鹰锯。2万转,无极调速,正反转调节。博世的力气太小,不能控速度。良明的可以像电钻一样控制速度,切割小件或者塑料时太好用了,相对也安全。

网友:
100的切片都嫌小,75毫米加上那个大脑袋,感觉切深太小,能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