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任天堂称别用手机充电线给 Switch 充电:对充电线不好

楼主(2022-07-16):
      IT之家 7 16 日消息,近日任天堂官方支持账号又分享了一个使用 Switch 的小贴士,称建议玩家给 Switch 充电时最好使用 Switch 专用充电线,不建议使用其它设备的充电线。

      任天堂称, Nintendo Switch 充电时,如果强行插入非 Nintendo Switch 专用的充电线,例如智能手机的充电线,可能会损坏充电线或 Switch USB 端口。另外,如果插入时遇到问题,请检查它是否是正确的电缆。
      IT之家了解到,关于充电问题,任天堂此前还称,Switch 不能长时间不充电放置,至少每 6 个月充电一次,否则可能会无法充电。

网友:
Switch 专用充电线卖不出去了吗?

网友A:
最后一点提示没毛病,笔记本早就这么干了,长时间不充放电,电池直接给你锁死。

网友:
明显是自己的设计问题,还给用户提这么多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点提示没毛病,笔记本早就这么干了,长时间不充放电,电池直接给你锁死。 ...

对,我不再买联想的手提就是这个原因,动不动就锁电池,售后服务站什么都不懂就让你换电池,过了保一电池能给叫上天价,换成第三方电池从来没有这个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不再买联想的手提就是这个原因,动不动就锁电池,售后服务站什么都不懂就让你换电池,过了保一电池 ...

这个不算黑联想的理由吧?品牌电池都这样的吧?

网友:
堂而皇之的给卖充电线找借口,和水果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不再买联想的手提就是这个原因,动不动就锁电池,售后服务站什么都不懂就让你换电池,过了保一电池 ...

只有不是山寨的品牌,都这样,貌似是硬性的规定。
好像是2010年笔记本电池在飞机上爆炸之后,就有了这强制规定,电池内部有码片,只有你长时间不充放电,直接给你锁死。
反正我原来遇到过的基本上所有品牌,都一样。

网友:
请购买原装电线,没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