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开关面板这个箭头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16):
请问这是明装开关吗?这个开关怎么拆下来?这个箭头↑什么意思?四个角上的圆孔是固定面板用的,没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面向上

怎么安装上的?

网友B:
把3个按钮翘下来,下面应该有螺丝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3个按钮翘下来,下面应该有螺丝孔

两边的按钮就行,中间那个不用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安装上的?

怕你装颠倒了

网友:
箭头是指  这个方向朝上,拆的话,螺丝隐藏在两边的翘板下面,撬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箭头是向上表示安装方向,螺丝藏在左右翘板下方,轻轻翘起翘板就可以。
之前是装修水电师傅装的,所以楼主不知道很正常。

网友:
怀疑怎么安装上去的?

网友:
别怕坏撬开边上一个就见锣丝

网友:
把两边按钮撬下来就看到螺丝了

网友:
拆到这步了为啥不撬开关板、別怕坏结实的很

网友:
向上呗,那里有外壳的卡扣

网友:
告诉你接触了里面能飞天修仙成功

网友:
螺丝在开关底下,把开关扒开就能看到

网友:
向上吧,这个方向要向上

网友:
箭头是指  这个方向朝上

网友:
这个方向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