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知道这是吹风机上什么元件?

楼主(2022-07-16):
吹风机摔了一下 打开之后这个二极管裂了 丝印是bt 有知道具体型号吗?

wechat_upload165796604762d28ddfae45e
wechat_upload165796605662d28de8aac2e

网友A:
某宝大概查了一下,有可能是这个SMAJ18A,18V的TVS管,一般动作是导通保护后极,这个都炸了,后级难说了,不知道是不是前面电压升高引起,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吹风机

网友:
啥吹风机这么复杂

网友B:
戴森或者飞利浦的吹风机吧?网上找不到它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森或者飞利浦的吹风机吧?网上找不到它的电路图吗

这吹风机叫莱芬 国产货说是戴森的平替 我这个元件的摔炸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大概查了一下,有可能是这个SMAJ18A,18V的TVS管,一般动作是导通保护后极,这个都炸了,后级难说了, ...

结构和戴森相似 两层板

网友(2022-10-26):
按照这个画板的人的习惯,这个很可能是个TVS管,要是TVS管,拆掉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像是二极管,应该是电阻:R36

网友:
tvs管,拆除就是了,保护而已!!

网友:
看看有没有拆解图片搜一下网络

网友C:
这个板块白嫖的的人真多,楼上都回答了,说是悬赏也未打赏,何以诚信?建议管理员做惩罚机制,按悬赏的倍数罚,提出异议像海鲜市场那样有陪审机制决定结果。

网友:
TVS,保护作用,防静电,防高压

网友:
看不懂  跟着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块白嫖的的人真多,楼上都回答了,说是悬赏也未打赏,何以诚信?建议管理员做惩罚机制,按悬赏的倍数 ...

支持!!!!!!!!!!!!

网友:
拿万用表测一下别的阻值   然后看一下电压  买个同等电压二极管就  行  不知道我说的你能懂吗

网友(2022-11-30):
这个不像是二极管,

网友:
TVS二极管,用来抑制浪涌电压,防止其损坏后面元件用的。这个炸成这样应该会短路拉低后级电路的供电,可以拆掉,拆掉以后不影响后级电路功能,但是没有保护,型号应该是SMFXXA系列的,图不是太清只能看到B猜测可能是13-26V挡位的TVS二极管,具体可以参照:https://www.docin.com/p-1888826844.html
图片:

网友:
直接拆掉,保护的

网友:
tvs管,直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