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瓶加纯水后有一格一直有声响并发热是怎么一回事,有遇到过....

楼主(2022-07-16):
请教大家电动车电瓶加纯水后有一格一直有声响并发热是怎么一回事,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干式电池能加纯水?

网友A:
有声响并发热大概率极板损坏

楼主:
内阻由78.42欧,降至46.74,电压由10.377降至8.437。现在响声几乎沒有了,难到这一格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声响并发热大概率极板损坏

内阻由78.42欧,最终降至20欧,电压由10.377降至8.437。现在响声几乎沒有了,难到这一格短路了?

网友B:
我都加纯净水,也没有你说的这样。加水后等几个小时,在充电。电瓶是一年多的,中途加了一次水,现在都快三年了,准备过两个月在加点,

网友C:
不应该是加电解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由78.42欧,降至46.74,电压由10.377降至8.437。现在响声几乎沒有了,难到这一格短路了? ...

估计是短路了。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加电解液吗

新电瓶添加的为经过配比的硫酸夜,后期缺少只能添加纯净蒸馏水,如果是专业维修人员则会在检测硫酸浓度后进行再次配比,所以才造成一个奇怪现象,不懂得就只知道加电解液,从而忘记跑掉的实际是蒸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由78.42欧,最终降至20欧,电压由10.377降至8.437。现在响声几乎沒有了,难到这一格短路了? ...

内阻这么大?确定不是m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加纯净水,也没有你说的这样。加水后等几个小时,在充电。电瓶是一年多的,中途加了一次水,现在都快三 ...

加蒸馏水最好

网友:
极板OVER了。换吧

网友:
极版不行了,换吧

网友:
学习了!加水的电池回收的时候价钱会不会少?

网友:
有一格短路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D:
说明这一格内部短路了。
充电后测试电压,12V电池如果有一个短路。电压应该是10V水平。
这个电池该报废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是不是这个电池存放了很长时间?现在加水后充电。
这样容易出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这一格内部短路了。
充电后测试电压,12V电池如果有一个短路。电压应该是10V水平。
这个电池该报废了。 ...

是的。这组电瓶我是修充电器时才用,好长时间没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组电瓶我是修充电器时才用,好长时间没充电。

铅酸电池长时间放置中途不补充电,除了负极硫化外,硫酸铅容易在电池隔膜里生长,充电后产生铅枝晶刺穿隔膜导致电池短路。
现在天热,建议每两周补充电一次。要把电池与外电路断开。能拆出电池最好。懒惰的代价就是花钱。
勤充电,举手之劳。
曾把一组电池放了一年,中途补充电没有少。结果开始使用发现容量低下,本想淘汰。充电发现发热。
于是加水。加水后恢复了。这之前就没有用几次。每次补充电要不了几分钟就转绿灯。说明电池久了失水
仍不可忽视。现在使用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长时间放置中途不补充电,除了负极硫化外,硫酸铅容易在电池隔膜里生长,充电后产生铅枝晶刺穿隔 ...

是的,过放很伤电池,容量少很多。内阻也很大

网友:
这玩意加水后并不会有显叻改善,还是老实换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