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一下直径8.3mm的膨胀螺丝是M几的

楼主(2022-07-16):
家里面有三颗膨胀螺丝需要更换,螺帽拆下来量直径是17MM。内孔径是7.65mm.留在墙上的螺栓,螺纹直径8.35mm。请问我应该买m几的膨胀螺栓,是M10还是M12

就是这种螺栓

网友:
来张拆下来时的图?

网友:
m8的.不放心的话,带上旧螺帽去配.

网友A:
同意楼上坛友的建议,M8,带螺母去买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坛友的建议,M8,带螺母去买更准

不是m8,m8的我有,M8的螺栓螺纹处只有5.6mm左右。

网友B:
Mx的这个x 就是螺纹直径啊 M8就是螺纹直径8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的这个x 就是螺纹直径啊 M8就是螺纹直径8MM

不是的,膨胀螺栓m是尾部直径,螺栓螺纹直径小于尾部直径。那几个螺栓我没拔出来,量不到尾部直径像m8膨胀螺栓,我量它螺纹处直径只有5.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m8,m8的我有,M8的螺栓螺纹处只有5.6mm左右。

那就带螺母去买,可能记错了,印象中M几应该是指螺杆直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膨胀螺栓m是尾部直径,螺栓螺纹直径小于尾部直径。那几个螺栓我没拔出来,量不到尾部直径像m8膨胀 ...

你是想在原来的旧孔里换新的膨胀螺丝?

网友:
这螺丝做的真不咋地,估计是M10的

网友:
不放心的话一样买一个,试了后再买

网友C:
膨胀螺栓量圆筒尺寸啊,你量螺丝螺母干嘛?还想着拔出来重新插一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膨胀螺栓量圆筒尺寸啊,你量螺丝螺母干嘛?还想着拔出来重新插一根进去?

...

原来螺栓打滑,应该是孔松了无法紧固,现在螺丝因为螺栓转动还没取下来。那位置挺尴尬的,固定门框,不好夹持,套筒伸进去,螺栓就跟着一起转。

现在想换成化学锚栓

网友:
螺帽拆下来量直径是17MM----不明白

网友D:
膨胀螺栓规格就是指其螺纹尺寸,贴个表给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膨胀螺栓规格就是指其螺纹尺寸,贴个表给楼主参考。

是我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膨胀螺丝是按打孔直径来算的

网友:
螺母17是M10的螺丝。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是人才,把人家带歪了还强调歪理。
国标里M就是指公称螺纹直径的意思,M8就是公称螺纹为8mm,即螺纹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平均值,所以量螺帽要比8小,量螺杆要比8大,另外膨胀螺丝只算螺纹的直径,不算套筒端直径,不管套筒多大只要螺纹是M8就是同一规格,所以有所谓的国标,部标,建标等不同的规格,其实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螺栓打滑,应该是孔松了无法紧固,现在螺丝因为螺栓转动还没取下来。那位置挺尴尬的,固定门框,不好 ...

尖嘴钳或者别的工具夹住往外拔,就不会打滑了,套筒就可以伸进去转紧了。

网友:
这个是M1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