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现在的200以内的万用表测电流换挡时是不是都会中断一下

楼主(2022-07-16):
自动挡貌似都有个uA mA两个档位,然后手拧拨盘表会中断很短时间
手动挡每个挡一换都会中断很短时间

此外突然有个想法,现在万用表是不是都测不了1A以上~1uA变化的电流,(工作电流这范围的设备其实不少),要求中间电路不能中断?必须要换个表笔孔太蛋疼了

有一个办法:断开某段回路,加入开关并联电流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A 到 uA 隔着 000 000 。   取样电阻不变的情况下,6位表都打不住。

所以呢,这么想问题的,要么 土豪 ,要么 **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我见过日置4282的uA-mA-A电流档换档不会停顿。其转盘设计成斜口,200以内的表我没见到过

网友A:
日置DT4282不会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置DT4282不会中断!

触点盘上的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点盘上的油是什么

不知道呢,买来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置DT4282不会中断!

这个设计思路不错,如果安全性没有问题,那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置DT4282不会中断!

还有一种不会断,tek tx1/3,20年前的东西,被福禄克收购后就没再继续发展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先换挡再测,不断电直接拧操作规范里都是禁忌,迎合这种做法的万用表也是不起正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先换挡再测,不断电直接拧操作规范里都是禁忌,迎合这种做法的万用表也是不起正面作用~ ...

有些设备一断开一瞬间就重启了,电流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测不到原来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设备一断开一瞬间就重启了,电流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测不到原来的电流 ...

那只能高档位逐个量程测试后选择合适的精度最高的档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设备一断开一瞬间就重启了,电流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测不到原来的电流 ...

你提到的超过1a以上的ua电流测试可以先1a恒流源供电,再接入第二个电源串入万用表ua档,这样超过1a以上的小电流由第二个稳压源提供,ua档就不会超量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到的超过1a以上的ua电流测试可以先1a恒流源供电,再接入第二个电源串入万用表ua档,这样超过1a以上的 ...

我想到个方法,在回路中的某段导线中加入一个开关并联电流表就行就行。保证始终回路闭合,表也可以断开换挡,要换挡先闭合开关再换然后断开开关,并不用搞这么多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个方法,在回路中的某段导线中加入一个开关并联电流表就行就行。保证始终回路闭合,表也可以断开换 ...

某段导线上并联电流表这是什么操作?某段导线就相当于回路中的一颗小阻值电阻,它两端并电压表测到的是电阻两端的电压,并电流表测到的什么也不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个方法,在回路中的某段导线中加入一个开关并联电流表就行就行。保证始终回路闭合,表也可以断开换 ...

这个做法跟常见的,好多人测试都这样搞,一个开关就解决了,这样还有个好处,可以防止接通瞬间的浪涌电流烧小电流档的保险丝,我测开关电源电流没少烧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段导线上并联电流表这是什么操作?某段导线就相当于回路中的一颗小阻值电阻,它两端并电压表测到的是电 ...

断开某段回路,加入开关并联电流表,是这个意思,不是一起并联在导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法跟常见的,好多人测试都这样搞,一个开关就解决了,这样还有个好处,可以防止接通瞬间的浪涌电流 ...

啥情况会有瞬间浪涌电流啊,能不能举个测试的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某段回路,加入开关并联电流表,是这个意思,不是一起并联在导线上 ...

嗯嗯断开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法跟常见的,好多人测试都这样搞,一个开关就解决了,这样还有个好处,可以防止接通瞬间的浪涌电流 ...

保险丝之外的电路,是不是通常都有钳位电路之类的,瞬间大电流一般不会烧,只会把保险丝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