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小谷机器人

楼主(2022-07-16):
小谷机器人播放时间变短了,拆开看看,发现用的是14500锂电池,也就是5号电池大小,测量发现这节电池的容量只有200多mAH,换上一节1800mAH的18650锂电池,播放时间长了不少。

网友:
感觉好空旷

网友:
家里两台小机器人播放器只用了一年,都是电池(18650)不能充电,换了电池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A:
还可以啊,没有省几个接插件的钱。。。

网友:
我也是小谷,有时候又说自己是天星精灵。你的比我哪个好一点点

网友:
这玩意也太省了吧

网友B:
这是个啥?智能音箱?

网友:
内部蛮空洞的....

网友:
这喇叭比一般的玩具喇叭好一点,led引脚居然不是焊接,插在接插件上,方便装配

网友:
总以为会动的才是机器人

网友:
小不点大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啊,没有省几个接插件的钱。。。

感觉还算良心,有插件方便维修。

楼主:
空旷不一定不好。90年代的泰克示波器,一块板上几十上百块集成块,密密麻麻看着就头痛。能少量集成电路搞掂的,可能是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啥?智能音箱?

小孩学习知识的东东,歌曲、诗歌、故事等都有。

楼主:
兄弟说的是,幼儿听听这个有点益处。

网友:
感觉就是个小的蓝牙音箱了。

网友:
看来两个大眼睛不能当探照灯用了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14500电池的改了18650电池,容量大多了,孩子经常跟着学歌学诗,挺好的。

网友:
还算良心,锂电池加了充电管理芯片,就怕那种串个二极管直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