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两种风扇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16):
转页扇上面的,看外观有很大区别,不知道这两种功能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貌似从方的变成圆的,别的没什么区别,可能方的力气大一点?

网友:
I边的是恒速,下边的三档调速,只有这区别。

网友:
功能没区别,能转动,能改变方向,都是用220V交流电。

网友:
定子硅片形状不一样,其他差不多吧。

楼主:
都是三档调速

网友:
看着一个散热好点一个防尘好点

网友:
白色中间四方的感觉是精简版电机,电机转子和定子线圈就是方硅钢片那么薄,金色全封闭那个好较好,但不排除个别厂家的节能版电机.

网友:
对电机本身没大的区别,只是定子铁芯的定位方式和电机的安装方式不同;螺钉定位定子多用于摇头扇,外壳定位定子多用于转页扇、排风扇。

网友:
电机内部应该是一样的。外形有点小区别。

网友:
方形的铁芯外露,利于散热。

网友A:
风扇用途不一样,电机也就不一样了。第一个电机为台式电扇或者落地扇电机,功率比较大,老幼皆宜。第二个叫鸿运扇也叫转页扇,功率小,适合老年人或者妇幼。

网友:
全包的可以用于户外,,不是全包的户外寿命很短,,看看空调外机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用途不一样,电机也就不一样了。第一个电机为台式电扇或者落地扇电机,功率比较大,老幼皆宜。第二个叫 ...

你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怎么区别,分别是哪两个

网友:
外型不一样。

网友:
应该没什么差别。

网友:
按外观,第一个铁芯裸露,方便散热,同时也容易进入异物;第二个全包裹,机内空气相对密闭,散热要差一点,但是基本没有异物进入。

网友:
貌似现在新出的大多都是左边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怎么区别,分别是哪两个

第一个是扇叶在35厘米以上的基本上都是用第一款电机,第二款一般都是鸿运扇类似于以前的换气扇的样式。

网友:
全密封的好一点,半密封容易进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