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固定门框的膨胀螺丝松了,怎么才能取下来

楼主(2022-07-16):
家里大门一侧的固定膨胀螺丝松动,导致们框内收,开关门挺吃力。
这螺丝只能用用套筒伸进去。但是因为钻孔松了,现在螺栓跟着套筒一起转,无论是想紧固还是取下螺丝都办不到。如果是在墙上,直接用钳子固定扳手松就行了。但是这个位置真的只能伸套筒。用螺丝刀顶住螺杆,尖嘴钳拧螺丝,试过,不行。有什么办法能取下这个螺丝吗

网友:
破坏性的话应该有很多办法
,用细钻头吧螺帽两边打穿,然后用凿子吧螺母凿断

网友:
焊个东西在罗丝上当手柄,再拧罗姆。云南修电机的小姑娘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个东西在罗丝当手柄,拧罗丝

孔太小了,焊条难焊啊。大概就是两厘米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太小了,焊条难焊啊。大概就是两厘米的孔

还有个办法螺丝钻孔,用断丝取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太小了,焊条难焊啊。大概就是两厘米的孔

那估计要找“焊界驴宗胜”了!!

网友B:
先喷wd40然后用T套筒斜着把螺帽扭下来,然后把螺杆打进去一点,用尖嘴钳子夹住膨胀管把膨胀管拔出来,然后问题解决。

网友C:
电扳手+加长套筒。硬扭紧,然后再松螺母下来用钳子夹住内芯,慢慢前后扯出来

网友:
找个纵向长的螺母,拧在膨胀螺丝螺杆上,把它引出框外,再用拉马之类

网友D:
门框上固定螺丝好几个呢,干嘛和他较劲

网友E:
小电磨在螺丝上磨十字或者一字都行,然后板子固定螺帽,螺丝刀拧螺丝不行吗

网友:
铸工胶粘。然后拧

网友:
用T套筒斜着把螺帽扭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磨在螺丝上磨十字或者一字都行,然后板子固定螺帽,螺丝刀拧螺丝不行吗 ...

扳手伸不进去,孔只有2厘米左右,电摩也没法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框上固定螺丝好几个呢,干嘛和他较劲

门上三颗螺丝,下面两个松了,所以门框收缩,关门底部边框摩擦,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扳手+加长套筒。硬扭紧,然后再松螺母下来用钳子夹住内芯,慢慢前后扯出来 ...

拧不紧,松或者紧螺杆都跟着螺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喷wd40然后用T套筒斜着把螺帽扭下来,然后把螺杆打进去一点,用尖嘴钳子夹住膨胀管把膨胀管拔出来,然后 ...

斜不了,那个小孔刚好够17mm套筒直直伸进去,根本斜不了

网友:
先把露出来的带螺母部分切了,再把螺杆敲进去,用断丝取出器去除筒子,在用磁铁取出螺杆

网友:
用弯成L型的东西向外拉住螺帽下面的垫片再去扭  或者拿大的平口起子别柱螺帽 然后拿钳子扭螺杆

很少有能完整把螺杆拿出来的  因为这种螺丝的铁皮套都变形了挤住了   除非孔比较大 要么水泥质量不好 就有几率能完整拿出来

网友:
找个东西伸进去一边撬一边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