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联想ST510 2258XT-英特尔B16A四贴颗粒,试遍手里固件,不能开卡

楼主(2022-07-16):
联想ST510 2258XT-英特尔B16A四贴颗粒,试遍手里固件,不能开卡;看哪个大佬有成熟经验,分享固件名,Q0816A用过了,SM2258_B0KB_FWQ0518BS_MPQ0516A_Update_Pretest这个固件能自动识别颗粒,其他都不行,但是卡在缓存开过不去,也不报错;

感谢大佬们指点
加焊后:还是开不了卡呢Q0816,能自动识别颗粒了,偶尔一次开出来60G

网友A:
ce0的id不对,加焊颗粒看看是虚焊了还是炸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0的id不对,加焊颗粒看看是虚焊了还是炸ce了

难道是脱焊了。炸膛应该不会吧

网友A:
加焊第一个颗粒,都不行就重新植锡,都不行就应该是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焊第一个颗粒,都不行就重新植锡,都不行就应该是炸了

OK,加焊,差不多吧,还要从新植球,太麻烦了。正面左边是第一颗颗粒吧

楼主:
顺便买手机屏幕去了一趟通讯城,找了一个小哥,免费给加焊一下。成这了。还是找不到固件,有的固件能认出来全部容量114G

网友B:
估计是颗粒问题了,遇到这种自封片基本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颗粒问题了,遇到这种自封片基本靠运气。

还是虚焊,没植球,又认不到CH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虚焊,没植球,又认不到CH0了

焊接颗粒,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能完全凭肉眼去判断锡球的大小,除非是特别有经验的老鸟。
我的建议是第一,如果锡球有大小点,那一律重植。第二,焊盘一定要用洗板水处理干净,再焊接。第三,如果是颗粒这样的大芯片,可以不用吸锡带,但像主控、缓存之类的焊点间隙小的芯片,最好还是用吸锡带拖平整焊盘,清洗干净后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