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拆解众拾Z2ADV 240G SSD,RTS5732DLQ主控

楼主(2022-07-16):
小黄鱼上的盘,卖家说是坏的,到手后未上机先拆来看看外壳

板正面4颗粒是PF603,B27A颗粒

主控螃蟹RTS5732DLQ

背面居然还有一颗,这么良心的厂家有点意想不到

上机一看居然是好的,写入数据量还很少

跑个圈看看颗粒是否有坏块

居然没有坏块,只是这速度连U盘都不如。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神,这个颗粒是刮刮乐吗?镁光的颗粒左下角不都是有二维码图案的吗?

网友A:
奇怪的搭配,为毛是5个64G的颗粒搭配出来240G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搭配,为毛是5个64G的颗粒搭配出来240G的容量。。。

如果说是冗余我不相信,难道说是有坏块屏蔽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搭配,为毛是5个64G的颗粒搭配出来240G的容量。。。

我也很纳闷,为啥是5颗粒

网友:
就算TLC,这写入速度也是没谁了啊,,还没U盘快啊。

网友B:
瑞昱的固件性能调教一向很差,至于5颗64开240是因为这颗粒非常非常烂,根本开不满容的,之前萎刚也是这个搭配,5颗擦除干净之后上59xt开3颗只能开22G的,2颗只能开45G的

网友:
楼主手气好好,5个64G的颗粒搭配出来240G的容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昱的固件性能调教一向很差,至于5颗64开240是因为这颗粒非常非常烂,根本开不满容的,之前萎刚也是这个搭 ...

呵呵,果然如你说的,我刚把颗粒拆下来上测试架,每个颗粒300左右的原始坏块,也就是每个颗粒才有50G的容量。5个颗粒一共250G,所以开240G就很正常了。

网友(2023-11-20):
晶体坏块够多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