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儿童床制作超薄吸顶灯,0.5cm厚,高显色,旧显示器利用起来

楼主(2022-07-16):
儿童床是高架床,平时睡下面,两个吸顶灯完美的照不到。于是用淘汰的显示器背光做了一个,两级亮度,相当护眼,直视很舒服,先看效果

液晶显示器背光是很高级的光源,谁家里没几个呢?这不,19寸的显示器利用起来。
第一步拆出来液晶模组

联想显示器,用的lg的模组。液晶模组由背光和液晶层构成,液晶不需要,去掉。非常好拆

去掉液晶层后背光模组就出来了

这样背光模组就出来了,一般显示器是侧入式led灯条,原理如下

但是led灯条的led颗粒数每个不一致,需要自己看,我这个是四并八串,奇葩的是灯条不是共阴极,而且共阳级。原理如下

实际拆开的背光模组如下

由于扩散片是菲涅尔片,特别容易沾指纹,所以我将棱镜片放到了最外层,这样光就没那么集中了,比较散。

正常情况下led是用pwm调光,都说不护眼,所以亮度调节我控制亮灯数。暗模式亮16个led,亮模式亮全部32个,由于是四串八并,所以供电24伏,使用紫米5v升压

开关使用坏掉的吹风机三段开关

网友A:
我家里还有个坏的19液晶,是CCFL灯管的,也拆来改成灯了,直接用原机电源供电,用作台灯比LED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还有个坏的19液晶,是CCFL灯管的,也拆来改成灯了,直接用原机电源供电,用作台灯比LED爽 ...

相对来说对眼睛伤害比较少

网友B:
2A的升压板能撑的住吗

网友:
论坛果然聪明人多!

网友:
液晶模组的背光其实显色性并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的升压板能撑的住吗

这个其实我已经用了大半年了,没问题。

网友C:
为啥不直接24V,要用5V升压,难道用充电宝当电源?

网友:
市面上平板灯就是这种原理,只不过少了扩散片

网友:
废物利用,这招高!

网友:
显示器、电视背光LED色温8000K 严重偏蓝,所以不建议给孩子使用

网友:
不粗哦,这个地方一般是死角

网友:
小心蓝光,能测一下才放心吧

网友:
孩子用灯我还是建议用节能灯,LED蓝光对眼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直接24V,要用5V升压,难道用充电宝当电源?

手里没有24v的

网友:
显示器背光的色温相当高,一般都是7000K+,做吸顶灯适不适合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
显示器的背光颜色会偏冷

网友:
再加个珍珠柔光板

网友:
有个花屏的ASUS显示器可以废物利用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