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HoldPeak华普HP-770D 拆机测评改60000计数

楼主(2022-07-16):
坛友寄过来一台华普770D,出厂是40000计数,寄过来之前坛友已经改了60000计数!
1.第一感觉,外壳超级劣质,外壳材质,手感,转盘手感非常差,你如果玩过20块钱左右的9205万用表,那我可以告诉你,真不比地摊的9205好多少!
2.速度那叫一个慢,换档慢如牛,读数也是缓慢稳定!通断档声音延迟明显。
3.精度,电压电流可以方便校准,改了60000计数的线性也不错,但是,电阻档精度差到家了,而且校准困难,貌似不能分量程校准,只能校准百K档,校准了百K档,其它档位精度就不咋地了,原因可能是分压电阻精度太差。
校准后稳定性也不好,比如你校准到5.0000V,过一会儿可能就变4.9996V了。可能是385基准不够稳定?
4.交流频响很低,貌似不超过2K。
5.模拟条貌似假的,感觉跟数字同步!
6.比较有特色的功能是自动背光和转盘档位指示灯。在昏暗环境下,背光开启的同时,转盘所指的档位也会被照亮!笔座机械防误插设计!
总之,这表没啥存在价值,太难用了!

校准方法,参考坛友的校准方法!短接主板背面跳线,开机显示CAL进入校准自检,可以按SELECT键跳过自检,然后拨到要校准的档位输入整数的标准信号,HOLD读数减,其它键读数加!例如输入3.000V如果读数显示2.9885V,则按一下其它键,读数变为3.0000V,如果读数是3.0021V,按HOLD键,读数变为30000V,加减后,校准参数自动保存!

网友A:
这个表哪里能买到便宜的,看别人买的200块?不过确实有点做过差,看图片都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哪里能买到便宜的,看别人买的200块?

不建议你买,太差劲了!还不如买个100块钱的众仪219

网友:
这个手写型号就很有灵性

网友:
家庭自用普通人就买下炮灰表就行了

网友:
看着确实是挺烂的,背光效果也不忍直视~

网友:
鄙人凑热闹也买了一个,做工真不敢恭维,拨盘设计、机壳都很一般,精度就3位半的水平。

楼主:
校准的时候要充分预热,否则效果不好!使用时如果不预热,也会偏差几个字 。硬件配置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力不从心,飘忽不定!

网友B:
此表,坛友“建民电气”体会时并不会觉得很慢,数值稳定也不离谱,大家反应就是精度不高,我自己的一台,也就是感觉精度差点,估计您说的现象很大可能性是修改为60000字后造成的。

网友:
看来还不如100来块的ut39e+精度及稳定度啊,,,,,,

网友:
从8楼的测试来看,估计要换分压网络电阻和基准了,HY3131本身应该不会很弱。

网友:
看起来,确实感觉很粗糙,想精度+皮实耐用的,还是福禄克,UT191T,UT17,15,18,UT195这些耐实些,优利德早期出也不耐,甚至档盘卡死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表,坛友“建民电气”体会时并不会觉得很慢,数值稳定也不离谱,大家反应就是精度不高,我自己的一台,也 ...

跟改计数没关系,不改也是非常慢的

网友C:
这和890CN很像呢,话说3只脚的LM358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和890CN很像呢,话说3只脚的LM358还是第一次见。

那不是358,是LM385  这是基准电压芯片

网友:
这个表看着使用的是5环精密电阻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358,是LM385  这是基准电压芯片

大师能否推荐个好点的基准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