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充磁和消磁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7-16):
尤其是消磁, 什么原理?

网友A:
充磁(磁化)就是在磁体上按照一个方向滑动数次,这样金属内部的原本混乱的磁畴都会变成同一方向,对外就表现出了磁性。
“消磁”则是在交变磁场内衰减磁场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磁(磁化)就是在磁体上按照一个方向滑动数次,这样金属内部的原本混乱的磁畴都会变成同一方向,对外就表 ...

这个哪有交变的衰减磁场?

网友A:
消磁的那个口,磁铁按NSNSNS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磁的那个口,磁铁按NSNSNS排列。

兄弟能不能画个示意图?谢谢

网友:
充磁窗口是2块磁铁同极性面对面安装的。消磁是与充磁极性相反,并逐渐远离磁铁(那个3级台阶)完成的。

网友:
。消磁是与充磁极性相反,并逐渐远离磁铁(那个3级台阶)完成的。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下图这个意思了

网友:
效果并不好

网友:
根据我的实际使用效果,其实充磁消磁的效果都很一般,把两块磁块拆出来,让充磁的螺丝刀头夹在中间,让磁力线通过刀头的充磁效果反而不错。两块磁铁隔太远,磁场其实很弱了,导致效果不好。

网友:
我都是直接吸一块小磁铁在上面

网友:
记得以前修音响喇叭的店里有个充消磁机,舞台喇叭的大磁钢可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