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一把“骨折”的折叠伞

楼主(2022-07-16):
一把新的折叠伞,不知道怎么就折(注意这里应该读shé)了一根龙骨(专业名词应该叫做什么呢?一根筋?支撑?),修了一下。朋友们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
折了,不知道原因

细看

材料和工具

挑选一根尺寸合适的

有轴的地方用锉刀锉出凹槽使加强箍可以紧贴折的龙骨

定好位置使用扎带固定

然后再用神胶固定住加强箍和扎带

因为加强箍和折的龙骨配合不太好,扎带位置和形状不规矩,不好看了,不过一般也不专门去关注它对吧。

细看两眼

撑好后看不出修过的

谢谢关注!全贴完

网友:
办法不错,能用就好,雨伞淘汰率比较高。

网友:
胶水能顶多久?

网友:
丢掉吧,大侠

网友:
扎带太突兀,难看。不如用细铁丝。其实用电烙铁来个锡焊也行啊,不比你神胶差吧

网友A:
这种可以换跟新的龙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换跟新的龙骨啊

看楼主的配件,如果有合适的换一根最好。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扎带其实用透明的没那么明显

网友:
不错  还能在战500年   就是如果用那种白色的捆扎带就更完美了

网友:
现在除了自己动手修一下,找人修已经划不来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只能凑合用了

网友:
配件有不少。。。。

网友:
我也刚修复一把,可惜没拍照

网友:
现在修伞的都少了。。。

网友:
是个过日子的好男淫

网友:
可以找一根直径合适细钢筋(如那根细龙骨或自行车辐条)嵌到原龙骨中,然后在龙骨槽中放点焊锡丝,加热焊到一起,可以用很久,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
要先把龙骨与伞面的线拆开,让龙骨与伞面分离后再焊。

记得以前也有一把伞,龙骨断的和你这个一样,就是加细龙骨焊好的。
划不划算,就看伞的价值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