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玩PVE了,一台物理机搞多虚拟机

楼主(2022-07-17):
打算一台windows server 2008R2服务器,一台XP,一台WIN7,一台出国留学(师夷长技以制夷),一台NAS
还要选一个linux服务器,还没选好具体版本。

网友:
刚刚搜了一下,PVE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
X86上虚拟机跑linux?

网友:
没啥必要吧?XP基本可以用WIN7取代,NAS本身就能带出国功能,你就直接WIN7下开个NAS再装个出国插件就完了

网友:
直接上  VM   虚拟化 也行吧

网友A:
先要一台低功耗高性能机子,24小时365天开机服务器 电费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一台低功耗高性能机子,24小时365天开机服务器 电费不低

N5105,不知道具体功耗多高

网友:
用pve好几年了
建议上io多的板子

网友:
boom in one,何必呢

网友B:
楼主少说一个,还有软路由呢,爱快用来流控,OpenWrt用来、去广告。

网友:
我是用自己折腾了个一个爱快,装了一个ssd 一个机械硬盘。用里面虚拟机 折腾了一个2003 , 2个win7 ,一个centos。

以前是esxi 折腾了8个虚拟机。

网友:
我用E2-6110安装过PVE,安装ikuai 、openwrt、黑群晖、win server2008R2、ubuntu等虚拟机,勉强能跑,内存大问题不大,N5105听说温度高,不稳定。PVE折腾直通需要代码,但驱动适应性比ESXI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少说一个,还有软路由呢,爱快用来流控,OpenWrt用来、去广告。

去广告这些已经有一个软路由了,主要考虑稳定,不打算在新机器里跑软路由了

网友:
为啥要搞那么复杂?2008,Win7和xp根本重复的,你要留学和nas也完全可以在win或者linux下搞定,没必要多挂个系统

网友:
一死全死,boom in one

网友C:
已经用了好几年,虽然都说AIO,ONE BOOM,ALL BOOM,但pve调好后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用了好几年,虽然都说AIO,ONE BOOM,ALL BOOM,但pve调好后还是很稳定的

个人觉得pve是很稳定的,当然一个稳定的电源也是很关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5105,不知道具体功耗多高

20W起步.............高不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pve是很稳定的,当然一个稳定的电源也是很关键的

ESXi好像兼容性更好

网友:
感觉没必要那么多虚拟机,要么winserver开虚拟机装爱快openwrt和NAS就行,要么爱快虚拟openwrt和nas,win可以实体机直接装,毕竟需要它的桌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