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记录分享一条清道夫给我带来的折腾【鱼缸】【种草】【鱼缸智能控制器】

楼主(2022-07-17):
一天外甥女给我一条金色的清道夫,看着还挺有趣的,于是就打算养着,于是就掉坑里面一发不可收拾,爬不出来了。在此之前也一直都是有想法在阳台上安置一个鱼缸,养点小鱼观赏,但是担心这个无底洞我可能没法招架住,直到这次还是下手了。

外甥说,前天因为没管它,自己从水盆里面跳出来了晾干了10个小时,重新放水盆里居然复活了,让我好好养着。看着这清道夫应该得了白化病,所看起来是金色的,在湖北的野外是没法越冬的,必死无疑。
量了下阳台尺寸,在海鲜市场就近的找了一家切玻璃的,定制了个1200x400x500mm的超白缸10mm厚度,275元直接切玻璃我自己拖回来自己打胶粘起来,感觉打胶真的是个技术活,没有精钢钻,别揽瓷器活!为了防止边角的磕碰造成破裂,还特意去买了角铁黏在上面

乘着缸还没有擦洗干净,把清道夫放里面让它帮忙清理下缸壁

这小家伙还挺开心,第一次独享这么大的缸在里面津津有味的吮吸缸壁角角落落。
为了安置鱼缸,买了个同尺寸的柜架,轻飘飘的根本不是宣传的樟木,怀疑是桐木,担心承受不起500斤重量给几个脚加了角铁加固。

缸还挺重,120斤了,叫了个基友帮抬上去了,加了点水,当天晚上去湖边捞了点水草放里面,看起来还行,小伙子吃着水草末末挺开心,一上午拉了一大片粑粑

初步测试了几天鱼缸,感觉还行,滴水不漏,水草还能晒到阳光,还能吐出氧气泡泡。于是又买了水草种子、水泵,还去江边捞了一大桶河沙准备养草。

楼主:
占楼,种水草

楼主:
众所周知,养好水草是个大工程,草养好了,水质好了,鱼才能长命百天。养草太难了,先放着后面再更新
先简单的说一下我的一个想法,我想打造一个傻瓜式的控制板,安装到插排里面,能控制4路的插座电源通断,另外还能外接一些传感器做到智能化。
插座就找市面常见的插排改造,选了一圈就看中了得力的插排内部是独立的单元方便改造,空间够还便宜。

左边的空间足够放进去一个4继电器的板子,板子上留一个串口和传感器端口,方便配置参数用,开发一个上位机软件,傻瓜式的做一些配置之后就可以脱离电脑自动工作。
功能上需要实现“定时工作”“人体感应触发工作”“传感器条件触发工作”,控制器做好之后有打算便宜的出控制板,没打算开源分享,里面涉及到的很多代码都是调用的我别的项目源码,内容比较敏感。另一方面是要养家的人,目前处于拿技术混饭吃阶段。

目前是控制器的起草阶段,可以征集一下广大网友的意见,看看各位有和想法,提供有效意见者,后面控制器做好了可以赠送控制器板子以表感谢。

因为目前我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在闲暇时间研发控制器和伺候鱼缸,所以更新可能会有点慢,但不会停更,各位看官请静候
2022年7月18日10:23:20更新原理图PCB
单片机采用熟悉的STC单片机,电源买的现成的ACDC小模块,电路比较简单

电路板上面有220V电压,调试的时候存在电击的危险

楼主:
占楼,鱼缸傻瓜式控制器,实现轻松配置,智能自动管理鱼缸

网友A:
养热带鱼啊,装备太少了。

网友:
宽敞就是好。。。。。。。。

网友:
勤快人养鱼啊

网友:
静待楼主更新,顺带帮顶。

网友:
嗯嗯,楼主好手工

网友B:
跳出来10小时还能活?怎么做到的?这鱼不是白化病,最近流行这种,我们这超市就卖各种颜色的这种鱼

网友C:
需要注意几点:1、粘鱼缸的胶要用中性玻璃胶,瓦克、长鹿都不错;
2、新粘的缸需要泡水数周,以去除玻璃胶的毒性;
3、养鱼先养水,没有过滤系统是养不出来的;
4、清道夫万万不可放生,会造成生态灾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注意几点:1、粘鱼缸的胶要用中性玻璃胶,瓦克、长鹿都不错;
2、新粘的缸需要泡水数周,以去除玻璃胶 ...

明白的,清道夫在深圳那边泛滥我是有体会的,现在住老家湖北,湖北野外还没见过清道夫,这货的破坏性我是知道的,肯定不会活着放生

网友:
勤快人养鱼啊.清道夫万万不可放生,会造成生态灾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出来10小时还能活?怎么做到的?这鱼不是白化病,最近流行这种,我们这超市就卖各种颜色的这种鱼 ...

是的,现在健康得很。这货生命力不是一般的强悍,当初重新放回水盆的时候,因为太干了完全无法沉到水底,就那样漂在水面,几个小时后才沉水底的,真不能放生野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养热带鱼啊,装备太少了。

程序员一个,头上的头发已经不够去养热带鱼了,太难伺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健康得很。这货生命力不是一般的强悍,当初重新放回水盆的时候,因为太干了完全无法沉到水底, ...

那不错,下次试试超市买条养养看

网友:
慢慢打理,养出一个好的生态就好了

网友:
智能鱼缸...厉害....

网友:
你这大缸要做个拉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