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沃巴云石机线圈打火

楼主(2022-07-17):
这台云石机是去年我装修时买的,便宜货,想着就用这一次以后也用不着了。前几天想做花架子,找出来用一下,结果一启动靠近锯片的地方就冒火,而且声音特别大,我想可能是便宜货不抗用绝缘漆高温后不行了,线圈打火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拆开齿轮箱,齿轮没明显磨损

要拿下转子,得先拿下碳刷

拿下碳刷傻眼了,都烧成这样了。。。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把电动工具碳刷用报废。。。

看看转子触点,被烧的一团黑。。

仔细检查下定子与转子线圈,没发现损坏,这时估计是碳刷问题

把转子触点用砂纸打磨下

给齿轮箱重新涂点润滑油

原机多带的碳刷找不到了,重新在网上买了一副,换上后问题解决

网友:
估计也用不久,8成是转子已经烧坏了。要不换向器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网友:
这玩意输出轴转数1万3,转子转数估计三倍左右就是3万9转。
看样子应该是碳刷耗尽 残余碳刷或者碳刷铜导线或者弹簧刮在换向器上了。
不过打磨过的换向器比车床车出来的火花稍大。

网友:
装修时上咸鱼买了个二手东成,用完还是好好的哈哈,

网友:
齿轮是塑料的,不耐用。

网友:
楼主原来是作为一次性 工具的,修理后能继续用,已经超值啦。

网友:
修理技能不错,修修补补又能用了

网友:
云石机会不会像角磨机一样卡壳

网友:
这玩意还是东成的耐操,又不贵,以前买了一个,马家一百三还是一百四买的,质量比杂牌的好一万倍,电钻、角磨机买的都是东成,价格也是一百左右

网友:
看来还是大牌可靠啊

网友:
没人发现楼主锯片用错了么?
切木材用手动三倍锯,省力还不会把木屑吹得到处都是

网友:
测量转子定子电阻值,绕组电阻差别太大,大概是烧线圈。网上看看,应该有通用碳刷电机配件。

网友:
一付碳刷为什么只有一边磨光了,一边正常?质量不好,不是同一个厂家,还有啥可能的原因

网友:
不错,楼主有省钱了

网友:
一般家用的机会多吗?

网友:
灰尘真多啊

网友:
打磨转子最好用橡皮擦,别用砂纸之类的。可以用牙刷清理勾缝,避免碳粉短路。

网友:
便宜的云石机都这样,不耐用

网友:
搞完一个工程就歇菜,坏的恰到好处。

网友:
碳刷损成这样了这机器付过极限劳役。
之前没注意到云石机还有减速齿轮,难怪我那机器咋噪声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