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聊一聊万用表的AC带宽

楼主(2022-07-17):
前不久有坛友问到万用表的RMS转换器带宽问题。很多朋友可能发现万用表的实际带宽往往比手册标识的交流带宽大,有时候还大很多。其实手册上标识的是最小的交流带宽,而不同量程的交流带宽是不同的。
关于LPF和分压网络间的相互影响我就不具体计算了(估计也没几个人有兴趣看,我发现自己花费时间最多的写成的有具体计算的帖子往往回复寥寥)直接看结果吧。
LTC1966改的RMS UT136B+
AC400mV档,带宽不低于10kHz。

AC4V档,400Hz -0.33%,1kHz -2%

AC40V档,3kHz -0.17%,6kHz -0.67%,10kHz -2%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7

网友:
即便是平均值的万用表,和电路设计,元件布局和走线,对AC档的频率响应都有关系。

网友A:
一般表子基本在100KHZ左右好点的到150K-200K,国产的表基本低于100K以下,当然要求是偏差5%以内,超过偏差就没什么意义了。猛货看图,多说无益,请欣赏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表子基本在100KHZ左右好点的到150K-200K,国产的表基本低于100K以下,当然要求是偏差5%以内,超过偏差 ...

这是当年的万用表带宽风的产物吗? 哈哈

网友B:
有没有试过136改真有效值还能测变频器电压不?

网友C:
楼主有空测测用AD736的表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当年的万用表带宽风的产物吗? 哈哈

至今没有表在频率上超越它,频域一直被很多人忽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今没有表在频率上超越它,频域一直被很多人忽视

应该不是忽视,可能后来发现这不是万用表应该干的事。哈哈

网友:
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能测不???

网友:
多数买的都是9.9包邮的炮灰表,谁关心这里面的技术细节

网友:
这些仪器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因为当年大多数人只是用在家用电上,很少人搞高频的包括现在

网友:
看着高大上,小白路过  嘿嘿嘿,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当年的万用表带宽风的产物吗? 哈哈

这不是万用表,是高频毫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136改真有效值还能测变频器电压不?

我没有变频器。不过至少不会差于同样设计的平均值响应表,只会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忽视,可能后来发现这不是万用表应该干的事。哈哈

是的,万用表真的只能在欧姆定律周围几个互洽参数几用就好,其余交给专用仪套路完成,如看奶器才是频域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空测测用AD736的表呗

只看芯片性能的话读datasheet就可以。实测是因为表的mux有lpf影响。

网友:
有一个较高带宽的表,还是方便很多的,一些情况不需要动用示波器来判断。

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6285-1-1.html

网友:
很高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