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温度过高的问题

楼主(2022-07-17):
亮机卡是无风扇散热片,最近高温天气下,用鲁大师看温度都在90度以上,手不用碰到散热片都觉得热请问显卡有温度过高的保护吗?

网友:
90度不要紧,不过上只小风扇吹效果会非常明显。

网友:
烧水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想办法加个风扇吧,散热器风扇装不了,就在机箱里装个吹它

网友:
加个小风扇吧

网友:
一般来说,就算烤机也应该低于85,日常应用应该在65以下高温时间长了,芯片能抗住,怕板子变形,芯片接触不良之类的

网友:
温控枪测的温吧,给显卡装个风扇就行了,取电就走主板也行,走电源也行。

网友:
有啊 普通有风扇显卡一般到94度就会保护,被动散热bios应该设置更高一点,到90度最好加个小风扇降到长期80度左右比较保险

网友:
既然是亮机卡,备份出显卡BIOS,把频率修改到很低,再刷回去

网友A:
显卡有温度保护,一般nv卡目前是115度,
超过115就重启,断电
新的卡超过81度就自动降频,越接近115度,频率越低
最后低于待机频率 gpu和显存
amd 的也有,原来是75度,后来我基本玩游戏用amd卡就是60-70度夏天
所以很少能触发75-80度

网友:
亮机卡看工作环境,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都有保护的,心里在意可以加个风扇

网友:
想办法加个风扇吧,

网友:
机箱没风扇吗?机箱有风扇风道搞好温度不应该那么高才对。
加风扇优先加机箱上,把机箱里的热风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温度保护,一般nv卡目前是115度,
超过115就重启,断电
新的卡超过81度就自动降频,越接近115度,频 ...

谢谢,这下放心了,亮机卡随便用了

网友:
学习到了经验

网友:
换换硅脂呗

网友:
肯定不行,会蓝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下放心了,亮机卡随便用了

温度保护有用,就不会烧显卡,我信了。。。连烧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