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dm出大事了,安能m118a万用表

楼主(2022-07-17):
今天测两个m118a万用表各档位电流的时候,发现除电压档电流一样外(都是交流档1.8ma和直流档2ma),有一个表比另外一个表电流大了,对比欧母档待机一个是3.6ma,另一个是5ma,于是拆开来找原因,发现了其中一个电阻阻值不一样,一个是1k,一个是510欧,老哥们你们的都是多少?

另外我把声音去掉了,把led电阻改成了2k,测短路时电流只有6.5ma了,原先有声音时电流有50ma

我把测试电流图发出来吧,电池电压高低会影响电流

网友A:
精湛的 技术

楼主:
那个电阻像是810,但实际测出来是10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湛的 技术

老哥你的多大

楼主:
刚测了1k的电阻电压是1.58v,510欧的电压是1.52v,算下来电流刚好相差1.4ma,这个是什么电阻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像是810,但实际测出来是1000欧

贴片01B=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01B=1K

为什么不标102?我看这表有的102,有的01B

网友C:
“今天测两个m118a万用表各档位电流的时候,”

好奇,楼主是如何测的,有图?

网友D:
这种厂家就喜欢乱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测两个m118a万用表各档位电流的时候,”

好奇,楼主是如何测的,有图? ...

为什么要问如何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测两个m118a万用表各档位电流的时候,”

好奇,楼主是如何测的,有图? ...

发帖子上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厂家就喜欢乱标

b是1k,那c是10k的意思吗?

网友E:
楼主好认真,继续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认真,继续继续。。。。

不搞坏他誓不罢休

网友F:
流水作业中,机器人检错了电阻。

网友G:
以为啥大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流水作业中,机器人检错了电阻。

忘说了螺丝也不一样,一个黑一个白,不知是不是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为啥大事呢!

电流差那么多,要弄清楚电阻是大还是小的好

网友:
UT61E还躺在抽屉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