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问三星固态寿命问题

楼主(2022-07-17):
想入手个三星矿盘,卖家标明还剩30%寿命,所以请问有经验的高手指点,寿命到零后还能用吗?会不会开机直接smart报警?谢谢

网友:
什么接口的,如果是老的MLC,凑活用,如果是较新的型号,还是劝你不要买,买新品。

网友:
三星    的盘   质量如何?

网友:
买新的省事省心,现在能捡漏的几率很小

网友:
现在的硬盘白菜价买新的不香?

网友:
现在能捡漏的几率很小,买新的吧。

网友A:
全新TLC用了都怕呢,二手千万不可以碰,尤其是矿盘,他长期通电,影响小,感觉不到丢数据,到我们手里是经常断电的,有时候关机久了就丢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新TLC用了都怕呢,二手千万不可以碰,尤其是矿盘,他长期通电,影响小,感觉不到丢数据,到我们手里是经 ...

二手MLC盘可以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MLC盘可以碰吗

非常坚定:二手商家的SSD水很深不能碰。即使是30%健康度或许都不可信。二手商家和你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商家有能力弄到特殊软件甚至是硬件来改写SSD,具体可以查阅清零盘相关新闻。

网友C:
价格足够便宜,玩玩可以,别当主力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足够便宜,玩玩可以,别当主力盘

就是这个想法,就是考虑寿命到0后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想法,就是考虑寿命到0后会有什么结果

这道结果没什么实际意义阿,这就如同一个白炽灯泡,设计寿命5千小时,已经用了5千小时了,那接下来继续用会有什么结果?也可能还能用5千小时,也可能第二天就坏,当然还有那种5千小时没到就坏的。非要说个区别,那就是从5千小时开始后面的故障率远大于前5千小时, 就这区别。

网友:
电子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道结果没什么实际意义阿,这就如同一个白炽灯泡,设计寿命5千小时,已经用了5千小时了,那接下来继续用 ...

我的意思是这个灯泡设计寿命5千小时,用到5千小时后再用会不会出现报警?比如每次通电自动闪几次就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灯泡设计寿命5千小时,用到5千小时后再用会不会出现报警?比如每次通电自动闪几次就不亮 ...

所以机械盘短时间内还不会完全淘汰的原因,就是机械盘坏一般不会立刻罢工 会蓝屏 会卡死 会异响,但固态盘坏基本就是瞬间就罢工

网友:
的确水很深,如果价格很低的话当个游戏盘倒不是不能冲一波

网友:
海鲜市场的东西不要沾,这个卖家还有点良心。这玩意买新的吧

网友:
硬盘类的都别沾旧的不差那点钱吧,除非你数据是无所谓的丢了也不在乎可以考虑旧的。

网友(2022-09-01):
直接买新的